这个舵机用在云台增稳如何?

楼主(2012-02-26):
蓝箭DMS28014MG磁传感数字760微秒窄频舵机全金属齿高速舵机

电压           扭矩                 速度
4.8V  4.0kg﹒cm/55.55oz﹒in        0.08s/60deg
插头: J插头
线长: 260mm(10.24in)/35*0.08/OD1.2
重量: 全重26.12g(0.92oz)含信号线、摇臂、螺丝
尺寸: 35.6mm*15mm*30mm
备注: 高精度、磁感应、无机械电位器、空心杯电机、全钛铝合金齿、
      560Hz高频率760μs窄脉宽、高速

产品特征:
●高精度。不可思议的“零度”回中精度。
●高分辨率。死区分辨率小于0.001ms的“零死区”。
●左右行程精准。“零误差”。
●560Hz高频率760μs窄频。
●高精度电磁传感。360°无接触式、高分辨率角度位置编码器。
●全数字电路处理器。
●输出齿可以360°任意旋转。
●高品质的空心杯电机。
●精确加工的钛齿与铝合金齿轮组合。
●3 颗高精度金属轴承。
●标准的伺服(舵)机的外形尺寸。
●可取代目前所有同规格伺服(舵)机,是伺服(舵)机的跨时代产品。

基本用途:
●EP325/400/450/500直升机锁尾
●仿真遥控滑翔机
●500无副翼系统
●GP1/10车模
●大型固定翼
●微型机器人全角度控制
●远程监控摄像全角度控制
●大型IP Camera
●工业自动化精确控制
航拍云台

产品内容:
1、伺服机                (只)       X 1
2、伺服机摆臂        (组)       X 1
3、伺服机减震垫圈(组)       X 1
4、固定螺丝            (副)       X 1
5、说明书                (张)       X 1
6、包装盒                (只)

网友:
这个做云台舵机,应该很好用,如果上面的参数是对的话,呵呵

网友:
暂时还没有能直接驱动窄带舵机的云台增稳器,你可以试试DMS47902TM-HV看,这个也蛮牛X的,等你的报告,呵呵

楼主:
看了你的picloc云台更高级啊,问问效果如何,还上禅师不

楼主:
问问千红,PICLOC配置普通云台(飞影,用你说的舵机)能稳定到那种程度?
我犹豫上不上禅师。要是这个能稳定到只有很小幅度抖动(肯定精度,反映不如禅师),能用后期增稳,就还实用。
禅师摔了太痛。

网友:
飞影云台俺没有用过,但是他的淘宝店里所有云台的演示视频都是同一段,看来厂家非常自信啊,何必还要换舵机呢?呵呵

对国产舵机俺个人持保留态度,指标的东西只能做参考,别太认真了,就齿轮的照片看起来还没有台湾舵机来的精细,没有机会用过所以也无法评价

Picloc增稳效果还是不错的,和禅师的差距也还是有的,后期增稳过的画面基本能用,但是这个是建立在良好调机、云台机械部分都满意的情况下,因为后期增稳损耗了高清清晰度,对画面比较挑剔的客户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所以俺个人还是打算上禅思,呵呵

摔机的事情不好说,反正下来就全没了,何止一个云台呢?所以能不掉下来尽量别掉下来

楼主:
折腾就是过程,准备禅师,PICLOC都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就是过程,准备禅师,PICLOC都上

有蚕丝还要PICLOC?

网友A:
玩这个主备机是少不了的,但是如果中毒太深以后肯定是无法自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这个主备机是少不了的,但是如果中毒太深以后肯定是无法自拔的

中毒太深就会毒发身亡。

网友(2012-03-29):
理论数据要用实践来证明

网友B:
LZ趁早对这样的舵机死心吧!什么---“高精度。不可思议的“零度”回中精度。高分辨率。死区分辨率小于0.001ms的“零死区”。左右行程精准。“零误差”。高精度电磁传感。360°无接触式、高分辨率角度位置编码器。”--都是扯蛋,学过控制论的都知道真正“高速”;“零误差”,可能实现吗?还“零死区”,真的零死区,你的舵机还停得下来吗?我买过5颗这样的所谓磁传感舵机,厂方号称国内第一家能做磁传感的。也是想用在云台上的,每颗要价400元,一共花了2000元。结果用上去带负荷运转一个回合,下来就虚位了,一虚位就抖舵了,退回厂里,直接给你把齿轮搞紧点,发回来,新的时候好像没虚位,一吃负荷转几下,虚位依旧,抖舵依旧!
还有禅师,PICLOC这两个东西我觉得根本不能放一起比最终结果吧?禅师是一个完整的云台系统,包含云台,机架,执行机构,控制器等等部件组成的一个稳定系统;而PICLOC仅仅是这样要求的稳定系统中的一个控制器部分,它要得到禅师一样的效果,需要云台,机架,执行机构组成一套系统才能工作。而这个控制器和不同的云台,不同的执行机构配合完全是不同的效果,所以不能这样比。我觉得,如果把PICLOC来代替禅师中的控制器部分,或许可以比较出两个控制器的好坏来,这样才比较公平。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趁早对这样的舵机死心吧!什么---“高精度。不可思议的“零度”回中精度。高分辨率。死区分辨率小于0.001ms的“零死区”。左右行程精准。“零误差”。高精度电磁传感。360°无接触式、高分辨率角度位置编码器。 ...

山寨红头苍蝇试的怎么样了?有没有样片可以看看?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山寨红头苍蝇试的怎么样得在guox了?有没有样片可以看看?呵呵

得再过些时日,呵呵,过年摔过一下,天气又太差,没有兴趣玩模型了,一直停着,PICLOC 3月份刚到手后一直在找合适的舵机,云台最主要的还不是陀螺传感器,而是驱动机构,PICLOC好像只能选模型舵机,这个很麻烦:高速,高力矩。准备4月完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得再过些时日,呵呵,过年摔过一下,天气又太差,没有兴趣玩模型了,一直停着,PICLOC 3月份刚到手后一直在找合适的舵机,云台最主要的还不是陀螺传感器,而是驱动机构,PICLOC好像只能选模型舵机,这个很麻烦:高 ...

这个PICLOC可以直接驱动360度舵机吗?
dji和XA对于360舵机是无能为力的,一直转不能停下来,除非把电位器外置再与云台联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PICLOC可以直接驱动360度舵机吗?
dji和XA对于360舵机是无能为力的,一直转不能停下来,除非把电位器外置再与云台联动。

当然可以,有专门的360舵机选项设置,完美支持。

楼主:
我现在的理解是云台的瓶颈是陀螺传感器。我把接收机直接接云台的舵机(100元普通450锁尾舵机),快速摇遥杆,云台能发疯般的快速运动、
问题是陀螺传感器!现在的陀螺传感器反应都非常慢(连普通模拟舵机都喂不饱)!除非直接用在直升机陀螺仪(速度完全喂饱高级舵机)但是由于算法问题,直升机陀螺仪动几下就漂移了,所以禅师要在云台上加个传感器,随时矫正回中。
恳请能借楼上的POCLOC 测试下、

楼主:
“”下来就虚位了,一虚位就抖舵了,退回厂里,直接给你把齿轮搞紧点,发回来,新的时候好像没虚位,一吃负荷转几下,虚位依旧,抖舵依旧!

请问抖舵是什么情况?不会是肉眼看见舵机的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来就虚位了,一虚位就抖舵了,退回厂里,直接给你把齿轮搞紧点,发回来,新的时候好像没虚位,一吃负荷转几下,虚位依旧,抖舵依旧!

请问抖舵是什么情况?不会是肉眼看见舵机的抖吧?

就是肉眼看见的舵机抖动,估计就是所谓的磁传感的问题,事实上舵机是需要2-6us的死区位的,没有这个死区,舵机一点虚位就会抖动。
不知楼主用的陀螺传感器是专门为云台设计的吗?用云台的陀螺传感器一定要有陀螺+加速度传感才能感应水平位置,传统的直升机尾陀螺并不带加速度传感器,所以无法检测云台水平位,来回运动几次水平位就偏移了。另外这些尾陀螺输出算法都是用于锁尾的,PID参数和云台要的完全不同,所以用在云台上感度一高就要抖,感度低了,则会像楼主那样感到反应很慢。
PICLOC是目前能找到的唯一商品化的云台控制陀螺传感器。本人现在用这个控制器的疑惑是需要它驱动大型云台负载:3-5Kg,这个重量上比较难找到合适的舵机:既要保证速度,又要保证力距。如果LZ用在多轴飞行器上,云台+相机设备不重的情况下,用舵机直驱,一定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效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问了魔幻这个PICLOC要等两个月,通过朋友直接找到外国的厂家,回复也是要等2个月。
你那3-5kg的云台负载是不是直驱的?
如果用减速的云台估计会好点吧。
我打算用速度较快的普通舵机改成360度舵机,12kg的舵机加上减速装置也够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