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SKY接收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2-02-26):
FRSKY的天线炸掉了,我把天线座焊坏了,天线座有2个触点,我焊一个一根线能用吗

网友:
屏蔽层和内芯可不能焊一起哦

网友:
用一根的话,绝对有影响。

网友:
焊错了,两根线全焊在地线上了

网友:
2个大的焊盘都是地,哪个小的才是天线信号

网友:
应该焊到芯上,不是焊到地上。这种线是没问题的,只要长度在33MM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