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手

楼主(2012-02-26):
KV1100的
电机
能飞四轴吗?我用3536 KV1100的电机装了一个四轴,可是推油门时电机刚启动的拉力就大于悬停。根本无法降落。愁死我啦!

网友A:
刚启动就能悬停的? 你的效率接近百分百了...

网友B:
桨太大,还有电调行程调过没有?

楼主:
这种电机标配是12*6的桨,我用的是1247的桨。
再换小点的桨对电机有伤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