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选择很纠结,朗宇的2814KV870谁用过?

楼主(2012-02-26):
X2814 KV870  空载电流:10V-1.1A 重量:106g  外径:35mm 长度:36mm 出轴轴径:4mm

11V的力效有6.69??水分太大了吧?为什么到处都没有KV870的卖呢?据说厂家改为KV900了,但是KV900的没有任何参数,嘿嘿,是不是有难言之隐?

EMP11X5.510V16.8A1.15kg1686.8
 11V19A1.4kg2096.69

楼主:
EMP11X5.5
10V 16.8A   1.15kg   168w    6.8
11V    19A   1.4kg     209w    6.69

网友:
870KV的 我有啊  我已经装到天行者上了

装电机时注意放高一点 这样就可以装 10寸的螺旋桨了

用 4S 电池 全油门 实测力效 5.2这样    1.6-1.8 KG动力

3S 下 用 11寸桨 力效怎么样 没有实测 天行最大就能装 10寸的螺旋桨了 AO~!

需要 2814 可以找 我 呵呵

楼主:
楼上的如果2814好你会卖它?

网友:
郎宇2814还是不错的
3S下建议上11寸浆
效率不错
不过2820更暴,
3S12寸浆推力绝对过2KG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如果2814好你会卖它?

刚刚我又做了下试验,   3S 电池未冲满   实际测 工作电压 11.4V  电流 14.3A   拉力 1040克   力效 6.38
充满了 又试验了下 198W  拉力 1360克 力效6.86

网友:
引用 楼主:
EMP11X5.5
10V 16.8A   1.15kg   168w    6.8
11V    19A   1.4kg     209w    6.69

KV870的我在用,效率不错的

网友:
870 的我也有个

不过用3s 感觉动力不行,不知道换成6S 会如何啊?
桨要小很多吧,10X6 的如何?
改天试试。还没装机。

网友:
10*6 就可以了   力效 3S 下不错了 其实测下来  4S 力效不高 4S 要 700KV 这样的电机

6S 就要 500KV 这样的电机了  如果是 天行者 3S 下就够飞了  力效还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