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接触模型,关于固定翼与直升机!!!!

楼主(2012-02-26):
刚刚接触模型,目前玩的是九鹰的260A 和伟力的v911 初入魔界,不知道是飞固定翼好飞还是直升机好飞,之前选择直升机是因为觉得直升机好控制,上下左右就可以了,觉得固定翼的一是需要很大的场地,二是觉得飞的范围太大,不好控制,选择玩电直,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好控制,开始时炸机无数次,不过还好,这2个小直机都比较耐炸,目前可以在客厅不炸机飞完一块
电池
,不知道固定翼怎么样,好玩吗?老鸟请指点!!!

网友A:
说实话,直升机比固定一难飞多了,等你上6通就知道了
想玩什么自己决定,觉得那个有意思就玩那个

网友B:
都不容易,但固定翼好上手些,也便宜些

网友C:
固定翼好些的

网友D:
先玩同轴的电直吧

网友E:
我也玩V911同时也玩固定翼。我觉得两个机型操作难度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手感和操作方式还是区别挺大的。911成本比较低可以在室内玩,即使没有任何练习的新人也可以直接拿来玩。一般很难坏。而固定翼最好还是在模拟器上练熟练了再玩真机。否则基本上是100%必炸的。而且只要摔了一般都会有损坏。

网友F:
 没有容易的飞机

网友G:
我先飞的固定翼,后来终于弄上了我喜欢的直升机,结果练了很久炸了几次水平也没有提高,这下对直升机就有了阴影,现在又返回头玩固定翼。

网友H:
先玩直升机 小的 知道控制 是怎么一回事 练好了 在上固定翼 最关键 要有一个 好的遥控器 才是真滴
慢慢来喽 模拟器 必备

网友I:
固定翼好玩,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玩的逼真,花样也多,固定翼属于主流飞行器

网友J:
玩直升机手会出汗,玩固定翼可以一边抽烟一边飞

网友K:
固定翼好玩 失控了 还可以锻炼身体捡飞机玩 呵呵

网友L:
固定要克服心理障碍。

网友M:
固定翼不会降落的 飘过

网友N:
肯定是固定翼简单那么一点点~

网友O:
固定翼好飞,我是刚开始从飞翼入手的,第一架就是自己做的1.2M的飞翼,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