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接触模型,关于固定翼与直升机!!!!

楼主(2012-02-26):
刚刚接触模型,目前玩的是九鹰的260A  和伟力的v911 初入魔界,不知道是飞固定翼好飞还是直升机好飞,之前选择直升机是因为觉得直升机好控制,上下左右就可以了,觉得固定翼的一是需要很大的场地,二是觉得飞的范围太大,不好控制,选择玩电直,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好控制,开始时炸机无数次,不过还好,这2个小直机都比较耐炸,目前可以在客厅不炸机飞完一块电池,不知道固定翼怎么样,好玩吗?老鸟请指点!!!

网友:
 入魔请谨慎,电直的入门难度比固定翼难很多,固定翼也不容易。自己掂量吧

网友:
建议你找个模拟器玩玩就知道了

网友:
固定翼比较好上手,但飞好也不容易,对场地有一定要求,直机难度更大,4通只是玩具,飞好6通难得多,直机调机也必须有一定相关知识和动手能力。对场地要求比较小。但新手最好别在人前卖弄,以免终身后悔

网友:
最好先买套模拟器练习一下,亲身感知。在模拟器上练习的目的是锻炼眼、脑、手的配合,还有就是反应。一般情况下,直机比固定翼难飞。

网友:
建议入模选择直升机的朋友,请在入模前先将本论坛的见红贴通读一遍,再决定是否选择直机

楼主:
哦,受教了,谢谢,是不是固定翼比较耐炸一些

网友:
楼主  入魔的宗旨是    好上手  耐炸         那就直接固定翼吧    直机很难很难的

网友:
直机费钱,固定翼省钱。

网友:
有场地就固定翼,便宜好玩,相对于直升机安全些

网友A:
固定翼,特别是EPP材料的相当耐炸,就算炸机,维修成本也较低,不过,固定翼很容易飞丢,尸骨无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特别是EPP材料的相当耐炸,就算炸机,维修成本也较低,不过,固定翼很容易飞丢,尸骨无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特别是EPP材料的相当耐炸,就算炸机,维修成本也较低,不过,固定翼很容易飞丢,尸骨无存~

我今天飞丢了一架1.4米的电滑。

陈伯

网友:
固定翼
优点:耐炸,好修,可自制部件,抗风,便宜,续航长,对电子设备要求低(四通设备就能倒飞,瞬间失控一般不会炸鸡)
缺点:起降对场地要求高(3d除外),易飞出视线丢机

直机
优点:起降对场地要求低,可悬停(不同与固定翼的吊机)可暴力,航线自由度大
缺点:费钱,抗风不如固定翼,危险性大,调试复杂

关于操控,只能说练好了都容易,不练好都难,直机高手直接飞固定翼一样炸

网友:
没规定只能玩一种啊。嘿嘿。

网友:
6通的直升机难飞不少。固定翼的相对维修成本和费用低一点。除非喷气式、F3A这些比较贵族级的。

网友:
飞着飞着,你两个都开始飞了。

网友B:
911还炸无数次。。建议玩固定翼。。。。要不然以后450也可以成为你的杀人利器。。

网友C:
 新手电直入魔三部曲:买模拟器,练模拟器,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