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1的接收 感度线到底插哪儿?

楼主(2012-02-26):
921的接收 感度线到底插哪儿?说明书上说插到AUX2,论坛朋友说插到ELEV , 还是都可以,然后在控上调整?我控是JR9 DSX9ΙΙ

网友A:
aux2 我的就插这个好好的

网友:
什么控?? 如果DSX9的話只能插AUX2。
如果插Gear的話就要調行程。

如果DSX7可以直接插Gear。。

楼主:
谢谢楼上的弟兄 !怪不得 我插到ELEV上出现了金鱼尾,原来感度没有起到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x2 我的就插这个好好的

另外请教下,控上你怎么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