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四轴了 列个清单 麻烦给位高手看看 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楼主(2012-02-26):
准备上四轴了 列个清单 麻烦给位高手看看 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或是有 性价比更加高的选择 谢谢

品名型号价格
机架极枫 四轴机架 4轴飞行器 折叠型 FLROBOT-550139
飞控乐飞航模 玉兔牌 四轴 多旋翼 飞控 Lfmc Rabbit Flight Control288
电机朗宇X2212 kv980 无刷电机 高品质无刷马达 4轴电机 *432481*4
电调好盈 天行者SKYWALKER 20A无刷电调 *418045*4
高效率多轴飞行器专用 10寸 正反桨(1对装/1045) *2126*2
配件40P杜邦线 双头1P胶壳 长20CM 彩排线 导线 40根一排6.2
949.2

网友:
购玉兔的时候,建议把CF扩展板也一并购回,方便以后升级加gps
电调电源接板也比较好用,整理线比较方便
最好还可以多买点相配的电机轴,如果以后炸鸡炸弯了电机轴可以更换,省得以后购买单独花邮费
简单的就是这几个,一点经验

网友:
良言啊  配置和我差不多  我小4轴

网友A:
淘宝搜索玉兔 找不到这个飞控啊,它全名叫啥?

楼主:
搜索玉兔 飞控

网友:
桨多买点吧,另外可选电调接线板

网友:
问沙发:那个电机轴有单卖的?俺在淘宝店里还从没有看到过有电机的配件卖呢。

网友:
不要买电源分配板了,你玩550 很有可能线不够长。你就在T头上焊两根10公分的4MM导线,4个电调焊在导线上找到合适的位置焊就就OK

网友:
桨X10 必须的,CF扩展一起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玉兔 找不到这个飞控啊,它全名叫啥?

我是在淘宝上搜按店名搜“乐飞航模”,就出来了。。。。应该可以找到的。。。

网友:
跟我的一样配置,杜邦线貌似不用买了,我买飞控的时候里面给了一排,不过这个架子我感觉一般般,想换个好点的架子,不知道飞越的那个山寨F450架子咋样。

网友:
我觉得飞越的450架子也不错

楼主:
飞越 也出4轴架子了?

网友:
psp3000换购自制四轴  QQ4112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