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7MM空心杯电机1S锂电,怎么样才能有30克的推力?

楼主(2012-02-26):
请教下各位前辈,1S锂电7MM空心杯电机怎么样才能达到30多克的推力,本人做了架小苏27,设备加飞机总重32克,推力加了减速组7.5MM螺旋桨才11克推力,飞不起来,求教

网友:
没见过能到30g的7mm空心杯,不然那些昂贵的2g、3g无刷卖给谁去。不过呢7mm空心杯配好减速组和桨,推动32g的飞机还是可以的,楼主加油吧。

网友:
淘宝上的7mm成品减速组+广营的4035应该能让你的jj飞,好像是4035

网友:
曾经有过商家7mm减速组测出30克的拉力,不过测试架上的速度仅供参考而已,实际上是达不到的。

楼主:
准备把九鹰260A的主电机拆了直接装上7.5MM桨,只要能达到22克的推力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911都有35g拉力啊?减速比很大的,桨差不多9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把九鹰260A的主电机拆了直接装上7.5MM桨,只要能达到22克的推力应该就没问题了

测过,记得是不到20g。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用成品7mm组,飞行梦或圆梦的全行。桨要4040、4530、4540、5030的,看你喜欢什么性能。4025及以下的不要用,4025的瞬间拉力是22g多。5043及以上拉力反而下降,不如5030。

网友:
改变机型 降低飞机推重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打算把这些都买回来一个个测试看看哪个够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己拿泡沫削的苏27  这个已经是我觉得最好飞的飞机了 我看看把重心再前移一点会不会好点 要不升降给多了总是眼镜蛇 一下就失速了

网友:
无刷吧,嘿嘿,我有多余的无刷马达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搞无刷了 用的9鹰260A的板子 不会弄 现在双7MM空心杯电机加5MM桨 并联 有25G的推力了

网友:
我今天成功起飞,V911(跟260a几乎一样的机)改的,用的是2通道玩具飞机的机身(380MM翼展)。
911电机直驱75MM桨,40%油门平飞,全油门几乎可以打跟斗了。推力多少我没有计算,整机起飞重量36克左右。
上一段视频:

细节图请点: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4339

网友:
回复 网友E:

改得好,顺便再咨询一下,911的电机是7mm还是8.5mm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搞了2个5MM桨 配7MM空心杯 推力测试是26G 260A主电机配7.5MM桨也是26G推力 但比7MM空心杯重了1克 现在已经在制作第2架苏27了 第1架机翼用的5MM KT板切的 有点重 到时发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象跟260A电机一样的 是8.5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搞了2个5MM桨 配7MM空心杯 推力测试是26G 260A主电机配7.5MM桨也是26G推力 但比7MM空心杯重了1克 现在已经在制作第2架苏27了 第1架机翼用的5MM KT板切的 有点重 到时发图片

兄弟,是5CM和7CM,不是“mm”。你别老惦记着MM嘛。。。。。
你是两个7MM电机+5CM桨,双推达到26g?

赶快上你的苏27,最好能带上视频。。。。。好给我参考一下,我也打算自己切一个机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总是打错,主要是跟MM打交道多了
小苏27做好了,也飞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2013-06-17):
飞机飞飞,飞的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是5CM和7CM,不是“mm”。你别老惦记着MM嘛。。。。。
你是两个7MM电机+5CM桨,双推达到26g?

聪哥 不务正业。弃直  玩固定翼了热情高涨啊

网友(2013-07-21):
有那种双电机的减速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