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RE套机的一点经验(请高手自觉飘过)

楼主(2012-02-26):
刚到手RE套机,999的。

刚装完机器并试飞了下,总结点经验给新手参考,高手请自觉移步 。

零件太多,为了防止装错,先把所有零件(机架、电机、电调、飞控)按说明书连接好,全部螺丝暂不打螺丝胶且不锁太紧,全部安装完成并初步布线且检查无误后,再把螺丝拆一个打一个螺丝胶并锁紧到位。这样虽说麻烦点,但检查发现装错时便于拆了重装。

没有用航向球的碳杆,用一根天线管代替,即可当航向球的支撑杆,还可以穿天线,一举两得 。

最后通电检查时发现所有电机转向和桨都反了,图省事(主要桨太紧,拆不动),调换了四个电机的接线。试飞才发现我错了,这样做根本行不通,整个机架一直自旋。没辙,还得拆桨,按说明书上的旋向重装安装(拆桨时用个硬点的板顶住电机轴,就好拆了;用手指顶电机轴用不上劲,指头顶得太疼 )

楼主:
全部采用的XA的默认设置,相当滴稳定,连微调都全部归零。

悲催的是今天风大,突然有一下被风吹得很高,猛收油,直接摔下来,脚架支撑断了一根

全部检查了下,接着飞了三块电, 没发现有别的问题(除了只剩三条腿外),果然是耐摔。

给XA提个建议:脚撑能不能弄个减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