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轴反桨直升机的尾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2-02-26):
请问 共轴反浆航模的尾桨具体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几乎每个共轴双桨上都有尾桨呢 ?

网友A:
那个是玩具吧,四通的尾桨就是个样子

网友B:
装饰用 无功能 不转的。 错了 唯一算得上的功能是平衡首尾重量。极微小,可以忽略。

网友:
四通的尾桨是装饰 3通的是前后飞

网友C:
四通尾巴会转吗?

网友D:
原帖由
电骡子
于 2012-2-26 22:11 发表
那个是玩具吧,四通的尾桨就是个样子
四通的尾浆不是装饰
是控制直机转向的

网友E(2012-06-11):
楼上,看清楚,共轴双浆的,所以转向由双浆完成,那个尾浆只是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