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塞斯纳的全套配的AX2038和原厂配的2812 1250KV无刷电机,哪个好点?

楼主(2012-02-26):
请教,塞斯纳的全套配的AX2038和原厂配的2812 1250KV无刷电机,哪个好点?  不知道选哪个好。。。

网友:
买空机,另选电机,我用郎宇的X2212 KV980。半油门升空,全油门速度超快的。。如果想慢的话,XXD的A2212KV980也不错 - -就是动力没郎宇的好。要全油门- -不过我是手抛

网友:
不知道是哪款塞斯纳呢,多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747-1的,翼展好像是980MM的

网友:
那就用AX 2308N kV1100好了,足够用,散热尾座也容易安装到木条上。不过,如果还没有买空机,这飞机是强烈不建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呢?哪方面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哪方面不好?

做工很简陋,价格很昂贵。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我推荐个机机?我不想自己装,所以想买套装。
觉得够自己玩的爽了就行,就好比组装电脑似的,合适个人用就够了,没必要很好,但是也不能买亏了。。。
我纯新手,只玩过有刷的ME-109,但是一直到现在飞坏了,也没几次完整的降落。。。但是模拟器练的很好了。。。各种环境状况什么的都能应付自如,但是就是这个破109飞的我很不爽,动力不足,油门调速还不均匀。。。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我推荐个机机?我不想自己装,所以想买套装。
觉得够自己玩的爽了就行,就好比组装电脑似的,合适个人用就够了,没必要很好,但是也不能买亏了。。。
我纯新手,只玩过有刷的ME-109,但是一直到现在飞坏了,也没 ...

1米4翼展的塞斯纳182,EPO材料,淘宝上很多。配个朗宇X2216 kV880电机或者银燕2215 kV905电机,20A以上的电调,4个9克舵机,11.1V 2200mAH电池就能很轻松的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这样想的,买那个258块的天6的控,然后其他的整机预算在450块以内。。。总共差不多700。。。  可以实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或者是下面这个套机,我再配个258块的控。
1.新版塞斯纳空机(含电机座、Y线、舵角、起落架、钢丝连杆、皮筋等附件)
2.新西达2212无刷30A电调动力套装(电机kv1400、电调桨保护器 香蕉插3对 T插1套  配套桨1个)
3.高品质11.1V1500mah-2200mah锂电
4.锂电池平衡充电器

5.固定翼版 9克舵机4个
6.魔术贴50cm
7.备用桨8060  4个

8.市电20w小胶枪1个  固定舵角等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是下面这个套机,我再配个258块的控。
1.新版塞斯纳空机(含电机座、Y线、舵角、起落架、钢丝连杆、皮筋等附件)
2.新西达2212无刷30A电调动力套装(电机kv1400、电调桨保护器 香蕉插3对 T插1套  配套桨1个)     ...

看样子预算比较紧张,既然是初学者,从MD那里买塞斯纳,就不如要他的那个小小鸟仿翼龙机了,空机两架才138,还包运费……  如果是这个飞机的话,建议的动力配置是新西达2208 kV1450,18A电调,仿APC 7×5E电动桨,11.1V 1300mAH左右的电池。控的话最好找个带数字调节功能的,至少也要天6 2代吧,多100块钱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1.新版塞斯纳空机(含电机座、Y线、舵角、起落架、钢丝连杆、皮筋等附件)
2.新西达2212无刷30A电调动力套装(电机kv1400、电调桨保护器 香蕉插3对 T插1套  配套桨1个)
3.高品质11.1V1500mah-2200mah锂电
4.锂电池平衡充电器
这个配置写的 才390块  我另外再加个电池 和控  ,就差不多700。。。  可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1.新版塞斯纳空机(含电机座、Y线、舵角、起落架、钢丝连杆、皮筋等附件)
2.新西达2212无刷30A电调动力套装(电机kv1400、电调桨保护器 香蕉插3对 T插1套  配套桨1个)
3.高品质11.1V1500mah-2200 ...

不是太理想,新手飞前拉桨的飞机,摔机不仅仅是断桨,而且容易摔坏电机和电机座。等飞熟悉一点之后再上比较好看的机型更合适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三考虑  还是选择了MD的182了。。。
1.新版塞斯纳空机(含电机座、Y线、舵角、起落架、钢丝连杆、皮筋等附件)
2.新西达2212无刷30A电调动力套装(电机kv1400、电调桨保护器 香蕉插3对 T插1套  配套桨1个)
3.高品质11.1V1500mah-2200mah锂电
4.锂电池平衡充电器

5.固定翼版 9克舵机4个
6.魔术贴50cm
7.备用桨8060  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