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2-02-26):
2.4g功放在选择上有木有特殊要求,是不是无线路由器的那类功放也能行?2瓦的。

网友A:
其实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路由器用的功放,不过路由器是双工的,最好是把接收放大部分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