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这2米的前拉蓝宇 742-III 好吗?.......陈伯

楼主(2012-02-27):
我今天刚飞丢了滑浪者。
现对2米前拉的蓝宇 742-III 很有兴趣,
但怕电机座易热坏,又对插翼易拆易装吗?

请有玩过的前辈给点意见,说些优点和缺点。

先谢了
陈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刚飞丢了滑浪者。
现对2米前拉的蓝宇 742-III 很有兴趣,
但怕电机座易热坏,又对插翼易拆易装吗?

请有玩过的前辈给点意见,说些优点和缺点。

先谢了
陈伯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8634&extra=page%3D2&page=1
這帖子有飛機配置和扇熱解決辦法, 是有一定的改善效果!
我在電機和飛機機頭塑料的中間再加一片木質電機座,
機頭的前邊再裝上郎宇原配的十字鋁質電機座(如圖一)
(安裝順序: 飛機機頭外部是鋁質電機座+機頭的塑料固定板+木質電機座+電機)
這樣電機的熱度就不會直接傳到機頭的塑料固定位置.
对插翼拆装只有四只螺絲 大約五分鐘內可以搞定, 還算方便.

優點: 好飛! 滑翔性能不錯, 還有襟翼可減速, 飛行姿態也很漂亮.
缺點: 不方便攜帶, 方向尾舵動作不夠, 使用方向舵不好轉彎, 大部分是靠副翼轉彎.

楼主:
受教了。
谢谢weilung兄。

陈伯

网友:
很好飞,评价可以飞特技的滑翔机,我飞过倒飞滚转,滑翔性能超好

网友(2012-11-16):
进来学习观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