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 急 十万火急 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

楼主(2012-02-27):
遥控油门杆最低位!!打开熄火开关 关闭熄火开关   打开 关闭 重复拨动几次熄火开关   大约3-5次吧      电机会自动旋转一小会 然后就停了  反复拨动好几次都这样  而且有的时候3个斜盘舵机高频率的抖舵      把电机跟电调的线拔了  3个舵机恢复正常  不敢再试了 怕把舵机或别的电子设备烧坏了  不知道是不是 得换电调了?有知道的伙计或者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哥们,麻烦给我讲解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好吗?不胜感激。。。。先谢谢了。如果是电调问题的话   那我准备买个好盈铂金60a 260-290  元     不知道这款电调如何450用,不知道200-300  这个价位的电调大家还有什么好的牌子推荐的吗?

网友:
油门最低位开熄火?
介个貌似是控和接收的问题,跟电调关系不大

网友:
我玩mcpx也有类似的情况,原因不详,开关个几次hold又好了。。

网友:
450用40a就够了,花牌好盈都不错。

网友:
重复拨动?蛋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油门杆最低位。     难道每人知道怎么回事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的时候1-2次的  的拨动都这样。这还真蛋疼!没人知道 怎么回事吗????????自己顶!

网友:
原因不名` 无法判断```

网友:
貌似电调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控 和接受的问题  那不应该抖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杯具啊 哥们。。。。 咱2一样。。这疑难杂症都碰到了。。。。 高人啊 高人 赶紧现身 指点俺们一条名路吧。。。。。。。。。。。。。

网友:
 我的35.1MHz控,不开控时拔电机线+插上电池,4个舵机狂抖。插上电机线的没试过,玩不起

楼主:
我服了 真副了!   居然没人知道杂个回事~~

网友:
lz的熄火是设置的比油门最低点还低吗(油机熄火就是要完全关闭而不是怠速)?如果是的话,那控的信号就超出电调的油门行程了,反复的超出,回来,超出……,可能电调就会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花牌的 质量科不怎么样,虚标严重啊  格氏ACE ,T2还可以

你妈妈喊你回家改名字再来!

网友E:
把熄火开关用个别的开关试试?

网友F:
这是电调要挂啊,我着过一次,电机直接冒烟了,换了个电机,电调直接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