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00EFL PRO的7.4V接受电的选择

楼主(2012-02-27):
想买600EFL,可不知道接受电用多少的,似乎2200的电池不能放在侧面啊,就要放在电调的位置,那电调就没地方放了啊,请教大家一下,买多少的电池可以放在侧面呢,还有就是接受电用多少时间冲一次呢?

网友:
我用的是4000MA的7.4V 2S2P接收机电池,可以放在设备架的侧面。用魔术贴和绑带固定。无副翼飞6个起落没有问题。

网友:
借千红的图用

网友:
2200足够了,放侧面刚好

网友:
我用1200的 能飞2个起落   2200的 能飞5个起落

网友A:
借问一下,7.4v接收电测压到多少充电比较安全?

感觉空载电压单节3.9v,已经有些心虚了,飞了6个起落。
不知道能不能到3.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空载电压单节3.9v,已经有些心虚了,飞了6个起落。
不知道能不能到3.7v,
一般来说无副翼系统会相对费电一些,所以我为了安全起见,空载到3.8V就换下来充电了。

网友:
3.7V照飞,我有次在调机时把电池放到2.4V时舵机才停止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