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机身的新选择 我的AEO玻纤两兄弟!

楼主(2012-02-27):
终于可以不再使用昂贵的直线舵机了!

安装在这个机身上面的迷你舵机重量

MCPX原装直线舵机的重量

由于我的旋翼头和尾马达都改了华科尔的零件,所以我也不知道AEO这个新款机身安装全部MCPX原装零件上去的重量。

还有一点要注意,这个机身不太适合安装MCPX原装头罩,所以也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论坛模友们用来改MCPX的那个ESKY苍蝇头像真头罩应该适合改装在这个机身上面。

网友:
价格不知道贵不?

网友:
不错!舵机插头怎么弄的?

网友:
求详细介绍说明

楼主:
用以前朋友送给我的1.0mm jst舵机线更换了这个舵机的1.25mm舵机线,就适合插在MCPX接收机上面。

同时还要拆开控制螺距的那个舵机,把它改成反向舵机,升降和副翼舵机都不用改,这样就适合使用了。
未改反向的舵机内部电线位置

把小马达的两个电线互换位置焊接,下面电位器的两边最外面的电线也是互换位置焊接,就改好反向了。

除了要改螺距舵机以外,其它安装就不详细说了,反正就是把舵机安装在机身上面,然后把MCPX的东西都安装上去,安装其实很简单。
不过这个舵机的舵量没有直线舵机大,我要把遥控器的PIT行程设置在115%,不能使用MCPX说明书默认的75%设置。

网友:
标题

好像还有碳纤维的,不过都不知道在哪里有的卖PM地址给我吧

网友:
请教LZ一下,玻纤机身耐炸如何?小炸容易断否?

网友:
重量是多少

网友:
华的舵机也不便宜,80好几,而且很容易扫齿啊,速度也不咋滴。我还是=国产直线好了

网友:
這是平政1.7克的舵機?

网友:
舵机变重了吧

楼主:
这个舵机应该不重吧!反正比华科尔genius cp的迷你舵机还轻。

网友:
我自己修改glae的圖紙機身的部份已經完成,只有水平翼的夾具要再修改,不知道tf-4是否有興趣拿一套幫我測試看看。

另外問一下這個迷你舵機是平政1.7?下一步準備入迷你舵來改機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