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WK-WST-10A-L"x")用于(G.CP—M.CP—MCPX)无刷转换(亲测可用)

楼主(2012-02-27):
不用迷恋华老款LT电调(疯改无刷价位炒得离谱还缺货!)

其实华(WK-WST-10A-L"x"系列电调)简单动手改壹吓完全可替换高价LT电调  (拒绝暴利)

改装恨简单  当然喽需要点汗接技术

按图中右边所示把半颗米粒大小的三极管拆除,按图中左边所示连接三个点就OK

用(WK-WST-10A-L3)电调帮朋改装效果不错!

G.CP所谓的“免焊接无刷电调”接线图

网友A:
一直都是这样用的,不过主调好像也有区别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三极管不动,信号线直接飞到左图的第一点上去可以吗?
电调线性如何?
改来给MCPX用的话,信号线是接主电机输出正极还是背面的MCU上?

网友B:
这个电调原来是用在什么机型上的?

网友:
此贴不顶,更待何贴?
感谢楼主提供这么宝贵的信息。干好手里有……开工啰……新一代免焊版即将面世……要的PM

楼主:
回复 网友C:

需三点同连
改装的电调用于G.CP线性不错
汗MCPX背面的MCU上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是这样用的,不过主调好像也有区别

一直都这样用!?你把没改装的华科尔主电调(WK-WST-10A-L3)用于G.CP看能不能启动电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调原来是用在什么机型上的?

华牌四、六通(4#6S 120D01 4G6 D02 D03)电调用楼上的方法都能改装有刷转无刷

网友D:
请教LZ一下,我没有这款电调,有的是两只华科尔CB100的主,尾电调,不是老版的LTC...不知道能不能用的?聪少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LZ一下,我没有这款电调,有的是两只华科尔CB100的主,尾电调,不是老版的LTC...不知道能不能用的?聪少说没问题

改法通用!电调输出端那里有三级管的拆了照图连接三个点都能改(没三级管的是老款LT电调直接用)

网友:
华科尔的主电调使用在genius cp上面,没必要像LZ这么麻烦的改装,只要把华科尔主电调的白色信号线焊接在图片上面那个MOS管脚,主电调的电源线和接收机上面的电源线并联在一起就可以了转换无刷马达使用。

LZ这个改造华科尔电调的方法,其实台湾论坛的大大在去年2月7日就发贴说明过,而且更详细!可能要在台湾论坛注册,才能看这个链接http://www.rctw.net/viewthread.php?tid=161072&page=1#pid1255576

网友:
非常感谢 lz算得上是个diy强人

网友:
改造成功……

 按楼主方法焊接,在我的CP上测试很OK!
不过要拆那个三极管还真TMD麻烦,那地方的焊点太小了,一不小心很容易就短路其他元件~~~真是技术活啊!

但是有点不明白的……cb100的尾电调,本来三极管的位置是一个类似电容的东西的,而改装的这个,是直接把三极管拆了连通,相比之下就是少了一个电容哦?会有什么分别呢?
下图就是CB100的原厂尾电调,注意对比箭头位置

网友E:
CB100的尾电调上面那个是0欧的电阻,是量产跳接用的,和LZ改装是一个原理。

CB100的尾电调上面那个是0欧的电阻,是量产跳接用的,和LZ改装是一个原理。

网友:
我发现NF7和TF4都是两个牛人,再次表示感谢。

我发现NF7和TF4都是两个牛人,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我的老尾电调买到了,,不过感谢楼主提供技术支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CB100的尾电调上面那个是0欧的电阻,是量产跳接用的,和LZ改装是一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B100的尾电调上面那个是0欧的电阻,是量产跳接用的,和LZ改装是一个原理。

那我就放心飞了……

网友:
顶起来、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收藏此贴,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造福模友,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F:
请问 19楼的 tf-4,如果是100D08的主板是否也可以这样改线!

网友F:
现在不限贴了,每秒一顶!

网友:
搞错了还是限贴的,争取一时两顶!

网友:
15秒一顶!我狂顶!

网友:
谢LZ分享!问一下你G.CP用的什么无刷主电机和尾电机啊?我的CP已经烂到家了,正在改造中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 19楼的 tf-4,如果是100D08的主板是否也可以这样改线!
我没有玩过V100D08,所以不太清楚,不过D08如果更换了genius cp那样的粗齿齿轮,一定比genius cp和mini cp耐摔,因为它的大舵机没有cp舵机那么容易扫齿,D08才是真正耐摔的3D练习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不限贴了,每秒一顶!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請問白色訊號線駁至 MOS 管腳,其餘紅黑的訊號線是不是留空?

网友I:
楼主带加工不?

网友E:
标题
我发现华科尔不同的无刷电调刚启动时的油门不一样,应该是电调程序不一样吧,大家改后看看是不是。

网友J:
帖子不错,可惜的是WK-WST-10A-L"x"系列电调已经断货了

网友K:
标题
标记。各种电调我都有几个

网友L:
楼上的!这么多出个给我吧!不知道迷你cp能用不

网友L:
原帖由
yan13131
于 2012-3-11 20:36 发表
标记。各种电调我都有几个
出个给我吧

网友M:
这帖子居然没看到~~又一改装方法~~果然对于牛人没有不可能

网友F:
谢谢Ttf-4 顶!留贴!此贴有用!

网友N:
感谢楼主,,我拿我的CB100主电调试试

网友N:
哈哈,用了一个小时,按楼主的方法完美成功,把我的CB100的主电调改到CP上,很顺利一次过。
启动线性完美。
现在我又多余一个改无刷电调,总共加起来是三个了。

网友N:
造福模友的贴要顶起来。

网友O(2012-06-30):
做个记号。以后有用

网友P:
骨灰级玩家!!!!顶!!!

网友Q:
为时已晚,早已购进cb100尾电调

网友R(2012-11-30):
现在继续学习 呵呵 顶

网友S(2013-06-07):
华科尔10A 电调MOS 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T(2013-11-04):
技术贴啊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