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脱控后 自动顺时针缓慢画圆周

楼主(2012-02-27):
遥控的微调也调了,舵机拉杆也调了,尾桨也拆了重装了,还是没啥效果
又来请教高手,请多赐教啊!

网友A:
911通病,我的也是
我通过修剪尾桨尺寸解决的,不过会影响到锁尾性能
这么小的飞机,不必折腾

网友:
碰到过一次这种情况,检查发现尾电机跟尾桨之间缠了一点头发等杂物,摩擦力增大导致尾桨转速下降,清理后就正常了。

网友:
是不是主轴弯了??我华科尔的弯了就那样,脱控转圈航线,你都不用管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遥控的微调也调了,舵机拉杆也调了,尾桨也拆了重装了,还是没啥效果
又来请教高手,请多赐教啊!

廉价小JJ的精度问题。
不要折腾,微打方向舵抵消便行。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廉价小JJ的精度问题。
不要折腾,微打方向舵抵消便行。

陈伯

JJ小就是不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1通病,我的也是
我通过修剪尾桨尺寸解决的,不过会影响到锁尾性能
这么小的飞机,不必折腾

按照这位老师的建议。把尾桨稍微剪短了1MM不到,改善不少啊!谢谢啊!
电池足够的时候已经基本消除影响,飞了一点时间后还是有一点自旋出现。

网友:
可以试把尾桨两端各剪短0.5至1mm。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