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伺服的前辈们,能共享一下那些伺服可以直接用MACH3来控制么?

楼主(2012-02-27):
这几天在淘宝上看伺服看的头疼。。。

好多都找不到资料。。。

用着伺服的让人嫉妒羡慕恨的老大们,,,

能跟帖共享下那些伺服驱动器可以直接向步进驱动那样用MACH3控制么。。。

多谢了。。我觉得很多想上伺服的人都卡在这里。。。。

楼主:
哎,,卖洋垃圾伺服的老板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一哈说能用,一哈说不能用。。

网友:
水太深,菜鸟还得交足了学费才能自学成材呀。  帮不上忙帮顶

网友A:
有位置模式的一般都能用

楼主:
呵呵,确实要交学费。。。

连运费110买了个被核弹炸过的86步进,,搞懂了怎么接线。。

300买了个谐波减速,,拆开搞清楚了谐波是啥回事。。

100买了五相驱动,到手才发现时双脉冲的。。。没用了,不过搞懂了买驱动要看单双脉冲。。。

另外乱七八糟的一起算起来,,,一两千丢里面了,,还是觉得啥都不懂。。

现在准备给伺服交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位置模式的一般都能用

多谢指点。。。我是琢磨肯定有点规律。。。

网友B:
说的太对了非常有同感,接口昨天以买了个接口板,搞晕了。

网友C:
我用台达AB系列的,并口接口板可以带动,试过三洋的驱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台达AB系列的,并口接口板可以带动,试过三洋的驱动不行。

多谢经验。。
不知道三菱的行不行。。

网友D:
基本上驱动器带位置模式的伺服电机都可以

网友:
学费也不交在我这里 真遗憾

网友E:
回复 楼主:

MACH3 可以用伺服 很好用 有劲精度好   我diy 的cnc   贴片机上都在有用 三菱 100W   200 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CH3 可以用伺服 很好用 有劲精度好   我diy 的cnc   贴片机上都在有用 三菱 100W   200 W的

俺对这个还没概念。。
这个100W的伺服,,比之步进86  3A  的力气 如何??

或者说,正常的86 3A步进,相当于多少W的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驱动器带位置模式的伺服电机都可以

那伺服驱动器分不分单脉冲和双脉冲驱动呢。。。

我看说明书里面,,脉冲和方向 都是脉冲串形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太对了非常有同感,接口昨天以买了个接口板,搞晕了。

我当时是什么都不懂,,直接买了步进接口板和驱动板,,按说明书,,一次接好能控制了。。。运气不错。。

网友F:
虽然我买了很多洋垃圾伺服,研究之后我还是暂时放弃伺服,感觉往高性能步进的路子上走比较适合DIY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我买了很多洋垃圾伺服,研究之后我还是暂时放弃伺服,感觉往高性能步进的路子上走比较适合DIY

是因为没有好的数控系统,无法发挥伺服该有的性能么??
所以性价比低。。。

网友:
最近在研究德国产的一款步进驱动芯片,TMC262,自带失速检测:

步进电机控制芯片

TMC 262

高性能步进驱动芯片,最大驱动电流6A;60V驱动;细分为256;step/dir控制信号输入;具有动态电流调节功能,发热量最小,可避免丢步;具有力矩位置反馈功能多项专利

不知道有没有厂家量产这玩意,估计有也是天价

网友G:
有位置控制模式的,并且是脉冲和方向信号输入的,有些伺服是双脉冲和脉冲+方向两种模式的。信号电平基本上都可以匹配。另外网上有电路可以实现两种模式转换的。总线控制的一定不行,如三菱J2S/J3S  B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位置控制模式的,并且是脉冲和方向信号输入的,有些伺服是双脉冲和脉冲+方向两种模式的。信号电平基本上都可以匹配。另外网上有电路可以实现两种模式转换的。总线控制的一定不行,如三菱J2S/J3S  B系列的。

多谢多谢。。
是在网上看到说三菱 A系列是通用接口,,B系列是专用接口接三菱自己的控制器。。

网友H:
mach最高输出100K的脉冲,而且这是在主频较高的情况下,而伺服低端的也有2000线,四倍频后8000,伺服一般额定转速3000转,即一秒50转,100K将就用,而且是个系统的工程,步进和伺服可不是只差在伺服和驱动上。,一但提升了,整体都要提升,那成本可不菲

网友:
对伺服电机的认识几乎为0,希望懂行的朋友再多介绍一些

楼主:
现在伺服价格涨的厉害。。

三菱100瓦的电机加伺服,,,以前是200

现在翻了几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伺服价格涨的厉害。。

三菱100瓦的电机加伺服,,,以前是200

现在翻了几倍。
200已经是10年以前的价格了吧,现在400w J2S的都要卖到1600以上了,收集伺服花钱花的心痛啊。

网友:
10年前汽油多少钱一升?

网友I:
引用 网友H:
mach最高输出100K的脉冲,而且这是在主频较高的情况下,而伺服低端的也有2000线,四倍频后8000,伺服一般额定转速3000转,即一秒50转,100K将就用,而且是个系统的工程,步进和伺服可不是只差在伺服和驱动上。,一但 ...

这么说的话,按照j2s 131072的分辨率,额定转速3000转,如果按照50%占空比发送脉冲,需要13.1M才能达到100%性能,我算得没错吧~
我在做自己的控制板,看样子把最高性能设定在8M还是略低了点。
再高虽然也不是不可以,但光耦要再上一个台阶了...成本又高了...
我想把BOM成本控制在100块钱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说的话,按照j2s 131072的分辨率,额定转速3000转,如果按照50%占空比发送脉冲,需要13.1M才能达到100%性能,我算得没错吧~
我在做自己的控制板,看样子把最高性能设定在8M还是略低了点。
再高虽然也不是不 ...

自己做控制板是不是要学习PLC之类的东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控制板是不是要学习PLC之类的东西啊。。

不用PLC,用X86去控制~

网友:
借大连张兄给我的指导说一下

首先MACH3最好买的接口板带并口的(打印口25针),四川绵阳卖家的V55支持且稳定,看这个接口板支持的信号电压是5V的。另外接口板支持的是方向信号和脉冲信号。这样来看,用以上装备选伺服的时候,确定伺服是否带位置控制模式且5V电压信号接线方式,还有比较复杂的是伺服的设置,电子齿轮比的设置,为此我弄了一个礼拜没理解。呵呵,我的弄了N久时间才弄好,是四川卖家和大连张兄(坛友)每天晚上帮助我弄的,我也是空白纸进入坛子的。我买的台达B2系列。后悔了,以为就伺服贵,没想到丝杠,线轨都很贵,全部加一起真不是我工薪阶级玩的起的。我还有几样没配全。诶。

网友:
 我对伺服认识可算为零,因为知它太贵,不是DIY玩的.要高速就要玩伺服,没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