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1米飘飘的经验和总结,欢迎老鸟拍砖!

楼主(2012-02-27):
先说说俺的配置:

天7控

一米翼展的飘飘

无刷电机/朗宇2208KV2600

中特威30A无刷电调

电机桨 JN 5X5E

ACE 格氏 11.1V1300mAh 25C 电池

银燕ES08A  8G舵机

JJ的组装就不用多废话了,动动手都能装上。比较傻瓜式的组装方法。

先说说先后3次试飞的过程:

1,飞机到手后连夜进行了组装,小六角螺丝刀、小十字螺丝刀、尖嘴钳、裁纸刀、502胶水、泡沫胶(飞机赠送)轻松搞定组装。
      因为心急啊,没等参加组织活动,第二天就去单飞啦。找个合适的场地(建筑工地尚未开工的,冬天地上有很多枯草灌木)天气:轻雾,2-3级风。开控、飞机上电池,看坛子里说手抛起飞,于是也学着推油门,用力手抛。。。。。。。。。结果那个惨啊,没飞出10米,一头就栽倒草丛里了。首飞失败,机头炸裂了。还好带着泡沫快干胶呢,简单修补下,半小时粘牢了。第二次没敢手抛,水泥地上滑跑,小心加油门,拉杆。。。。飞机只在地上跑,不飞起来!再检查。。。。升降舵反向了。。。汗颜。。:L 难怪第一次手抛炸机。调整控升降舵的正反向。顺利起飞、拉高。。。。。空中调整飞行姿态,调副翼、尾舵。能直线飞行,但加油门飞机迅速抬头,推杆压升降舵才能平飞。只有1/3油门能正常飞行,逆风飞得很慢。怕电池过放,飞8分钟换一次电池(没有测电工具,只能估计时间啦)。
飞行结束后泡坛子、咨询qq群里的老鸟。加油门飞机迅速抬头,但小油门能正常飞行,属于动力推力线不正确,要在电机座的上面垫几个垫片,让电机向下吹风。(推力线的问题泡坛子中 众说云云,合力、分力、力矩、讨论前拉机的比较多,腰推机比较少,嘿嘿,至今还是似懂非懂的,见笑!)

2,两天后再去飞,天气:晴朗,4级风(天气预报,实际风速可能更大)逆风短距起飞,电机座上面2个固定点垫垫片的效果很好,没有抬头现象,风大原因,逆风全油门才好飞。顺风飞,飞机就像是断线的风筝,悲剧也因此发生:逆风降落失速,3米高,大头儿朝下直接栽倒水泥路上。那叫惨啊,机头断三节儿,包括机身尾部的电机段也断了,副翼脱落(副翼与主翼只有很薄的epp板连接的很脆弱的)没法现场修补了,只飞了一块电池,比较郁闷收场(唯一的围观的观众直喊“可惜可惜”)

3,回去修补粘接,机身加固,裁下副翼重新绞接固定,加电显。第三次试飞:天气:晴朗,微风,爽飞3电池。
只是在飞最后一块电池时,一次有惊无险,飞机高空失速,电机停转,还好,飞得比较高,不知怎么鼓捣的,电机复转,电显带着B..B..的叫声降落。

总结:
1,飘飘机确实很飘,都说是耐炸,其实也很爱炸。最脆弱的就是机头了,飞机俯冲降落的时候冲力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大头儿朝下吻地面的时候;P ,加固办法有很多,不少机友说“机身缠纤维胶带”,这样确实能加固机身,但是也增重不少,再有本来飘飘机就不好看,机头再缠一堆绷带。。。。。。我的办法裁两段1mm的钢丝唯成这个形状(红线)

之后再机头上沿机身用裁纸刀割两道3-5毫米深的缝(红线)

缝里挤入泡沫胶,之后把唯好形状的钢丝埋入缝隙里面,压紧(涂完胶后马上压入钢丝,不然胶干了就压不进去喽)。试验后自认为效果非常不错喽,大小炸两三次,机头完好。

2,机身红色圆圈的地方是皮筋固定机翼和起落架的碳纤维杆,最好用AB胶两侧固定,不然炸机的时候碳纤维杆容易把机身横向撕开一个口子,

3,主翼和副翼原来是通过薄薄的一层epp泡沫连接的

比较脆弱,建议用裁纸刀裁开后用

或者是

连接件进行连接。每侧主副翼用3个连接件,增加整体刚性,防止高速飞行时副翼颤动。

4,电调

有低电保护功能,电压低于3.3v电机停转,遥控油门下拉到最低后,再上推油门,才会再次给电机供电(回家看电调说明书才知道)虽然能很好保护电池,但是空中停机也很危险啊,更改一下电调设置(改成:低电下降功率)。为了保护电池,低电报警还是再弄个设备吧

这个就不错,有电显,低电空中B....B.....响,JJ飞过头顶肯定能听见哦。

5,飘飘机很轻,飞行速度比较慢,抗风真的很差很差,3级以上风速,建议还是乖乖躲在家里的好 (老鸟除外);P

说了这么多,希望能对  像我这样的新手有一些借鉴和帮助。
祝愿新手们爽飞!
说的对否,还请老鸟们拍砖!:lol

网友A:
我的龙飘机一飞就象左斜飞,飞三米就炸机,机头断了二截,现在都没心思飞了

网友B:
新手用这样的配置实在是事倍功半。换2S电池,6030桨,速度马上下来,好操控很多,而且省电,续航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用这样的配置实在是事倍功半。换2S电池,6030桨,速度马上下来,好操控很多,而且省电,续航时间长。

如换2s电池应该用多少毫安的?20c还是25c的?假设不换电池只换6030桨如何?

网友:
2S 1500~2100mAH应该都行的,多少C就不用关心了,反正我们能买到的大多数电池那个C数没真的。不换电池只换桨,没有起到降低转速的作用,一样的设备过载,飞行暴力。

网友C:
请教楼上,好小子800,配2208 KV2600电机,25A无刷电调,5030桨,2S 1300mAh 25C电池,这个配置能爽飞吗?

网友:
这么好飞的飞机还要这么折腾啊   想不通    我的飞到现在还好好的

网友:
 配置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上,好小子800,配2208 KV2600电机,25A无刷电调,5030桨,2S 1300mAh 25C电池,这个配置能爽飞吗?

跟我的差不多,xxd电机效率低了些,建议配好点儿的(别人告诉我的),2s  1300mAh电池是不是配重轻了?我的电池125克配重正好!
不知说的对不对,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上,好小子800,配2208 KV2600电机,25A无刷电调,5030桨,2S 1300mAh 25C电池,这个配置能爽飞吗?

我来回答:我刚好飞好小子800,我的现在很爽(以前不爽,用过5030桨全油门都难得平飞,6030桨将就)用6060桨(我把8060快速桨剪得和6030一样长)2S2200MAH再以不是怕风的飘飘了,电机是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龙飘机一飞就象左斜飞,飞三米就炸机,机头断了二截,现在都没心思飞了

我的根本飞不起来!用2205电机改成前拉,可飞20分钟,再也没有炸机了!

网友D:
楼主的图是其它地方找来的吧, 都是老版机身的图片了

好小子1000的机头早已经是尾管穿透整个机身的了,强度好多了, 而上面图片的旧版尾管只连到机身一半,不另作加强确实容易断 ,不过断了也很容易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图是其它地方找来的吧, 都是老版机身的图片了

好小子1000的机头早已经是尾管穿透整个机身的了,强度好多了, 而上面图片的旧版尾管只连到机身一半,不另作加强确实容易断 ,不过断了也很容易粘好

自己的JJ没拍照片,仍在车后备箱里了,淘宝里随便找来的图片进行加工说明的,买好小子还是要尾管穿透整个机身的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上,好小子800,配2208 KV2600电机,25A无刷电调,5030桨,2S 1300mAh 25C电池,这个配置能爽飞吗?

这配置不错, 速度中等,很适合新手

网友(2013-11-07):
12年的帖子,至今有用。谢谢铰链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