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凤凰模拟器加密狗的问题,请大家帮忙下

楼主(2012-02-27):
之前是买的SM600来练凤凰,手感太差了……今天刚刚入手DX8,想用DX8整凤凰,该买那款加密狗呢?淘宝上太乱了,搞不清啊………烦请知道的兄弟给推荐个加密狗!谢谢

网友A:
这玩意无所谓的 只要能玩凤凰就行 但是别买多合一的 那种垃圾的概率比较大
你买的时候就问商家 这个能玩凤凰所有功能不 能联网 能看教程录像的不能
如果不能 多半是比较差的 好点的大概70-90左右吧 我买了个网友自制的 可无线 可有线的是100多 发现没啥用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无所谓的 只要能玩凤凰就行 但是别买多合一的 那种垃圾的概率比较大
你买的时候就问商家 这个能玩凤凰所有功能不 能联网 能看教程录像的不能
如果不能 多半是比较差的 好点的大概70-90左右吧 我买了个网友自 ...

啊?不能买多合一的啊?我刚刚买了个12合1的……晕死55块

楼主:
硬件支持G5全能模拟器,双DVD光盘,

直接支持G5/G4.5/G4,无需EMU破解。

硬件支持 凤凰3.0,支持在线升级

可以运行所有飞行练习程序。

该版本为先前9合一的 升级版本  12合一   全新加密狗

宝贝描述……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以的,我就是买的9合1的  凤凰  G5都可以玩!
我WIN7 64位,可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就是买的9合1的  凤凰  G5都可以玩!
我WIN7 64位,可以玩的!

谢谢,这下放心了

网友:
我diy的 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