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可以解释下双轴云台增稳原理么?

楼主(2012-02-27):
我的理解,简单说来就是为了保持画面的水平不随飞机姿态变化而变化。这样的话,如果是开环方式,例如安装V2飞控飞行并给云台增稳,那么飞机姿态变化多大角度,云台就应相反方向多少度。如果是闭环,那么就是把云台当成飞机一样保持其水平。

但是目前用V2飞控这两种方式都飞过很多参数,感觉补偿幅度无论如何都达不到飞机倾斜角度的绝对值。这样的话,怎么可能保持画面水平呢?

当然,双轴云台要考虑的东西很多,舵机速度啊虚位啊姿态变换频率什么的。但是这个基本原理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不然怎么可能保持云台始终水平呢?

目前这个云台的设置让人费解,起不到保持水平的作用!尽管调到30左右参数画面可以平稳,但那是在飞行已经非常平稳的情况下,那样的条件下不要云台效果也是一样的。

求释疑!

网友:
 终于忍住看完了  最后还是不知道楼主要表达的什么意思  想说什么······唉 没文化 真可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得很清楚了,不认真看:
“补偿幅度无论如何都达不到飞机倾斜角度的绝对值。这样的话,怎么可能保持画面水平呢?”

网友:
只要是舵机做增稳的云台都会有延时(舵机里面齿轮越多延时越大),不管你怎么调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不是延时…是补偿幅度看起来不可能保持水平

网友:
可以保持水平,但要看你 ahrs 倾斜的速度,明白?如果云台是 闭环 ,用舵机的话我还是建议用 可以 多圈旋转的舵机,而且减速比不要太大,用飞控的 电机通道(选择 舵机) pid 控制。  如果是开环而且是用的  四轴上的 ahrs 那就要看你飞行技术了

网友:
问题是XA云台有减速,还用普通90度舵机。
你把感度调大不就补偿大了,开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度最大的时候补偿角度还不够呢,所以才有这疑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只能选择电机通道了

网友:
我用了电机通道后,为什么样无云台控制信号的输出呀,我接在M1、M2二个输入端子上的,输出接在第1通道与第2通道及云台输出也不行啊.

网友:
用个直升机陀螺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