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一年多舵机快不行了。想换,求推荐!!!

楼主(2012-02-27):
飞机是EP255后改X2。舵机是套装的GS-093×3和GS-095×1。地面静止的时候有两个斜盘舵机在某一边行程上严重抖舵(其中一个一致性严重不行了),尾舵机在中立点处抖舵。
个人认为舵机是耗材不太想花高价去买,而且时间长了会老化、炸鸡会损坏,不如用便宜的有问题直接换。
在淘宝上也找到了替换的电位器(很小的方形的,要8块一个),但替换也太麻烦,齿轮都有虚位了,电机状态也不如从前了。

斜盘舵机在MD933和MG90S之间纠结。(数码模拟无所谓)
MD933结构很好电位器炸鸡时不受力,但一个MD933能买三个MG90S了。
MG90S便宜,但不知道力量够不够,X2比450没小多少,还是无副翼。

锁尾舵机在D905和MD922之间纠结。
D905速度很快,但力量小。X2的要求应该比250的高。
MD922力量大,稍贵稍慢。

同时也不知道这几款虚位和质量怎么样。还请各位大大发表建议,分享心得。小弟在此多谢了!

网友:
MG90S我用坏两个了,感觉力量太小,电机易坏。

MD933应该和MG90(注意,不带S!)对比。
MG90也是模拟舵,不过力量比MG90S大多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两位 看来要在MD933和MG90之间选择了 但是好像淘宝上卖MG90的很少 卖MG90S的到处都是 是何原因?

网友:
mg90要买42元左右的,低于这个价貌似假货很多,另外mg90舵机是很不错,但是一致性不行。

楼主:
 谢谢楼上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