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震动小的高性能电机

楼主(2012-02-27):
欲D一个四轴飞碟,用于航拍。前阵子给自己出了一个配置如下:
电机:新西达2208,KV1100,50元x4
螺旋桨:HY8043桨,5元x4
电调:新西达10A无刷电调,40元x4
电池:锂电池2200mAH-11.1V-30C,100元
飞控:玉兔,300元
整个费用都不高,1000元大约可以搞定。
但是看了不少帖,都是XXD的电机,震动特别厉害,还会把螺钉都震松了,用于航拍就不爽咯。
于是考虑到飞速达的电机,但也没把握,也怕省钱是费钱的开始,求摸友们帮忙推荐一款转动平稳的高性能电机,当然物美价廉就更好咯!

网友:
大部分情况是桨不平衡,换个APC原装的桨吧。

网友:
APC原装的都够买个电机了!

网友:
自己想办法做桨平衡吧
用桨夹来固定桨,然后再平衡桨,保护器有虚位,平衡会被打破

网友:
自己没用过就不要道听途说。
XXD的小型电机质量还可以的,我自己用着好几个,从2208-2814都有。
电机震动大不大,空载试试就知道。
注意不要用太差的桨就是了。

网友A:
楼主,你在开玩笑吗,XXD用来航拍?  航拍的电机起码200元一个以上,2208级别的。我用的是MK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在开玩笑吗,XXD用来航拍?  航拍的电机起码200元一个以上,2208级别的。我用的是MK的电机

跟价格无关,200一个2208是标准的奢侈品,稳定性可靠性效率和几十块钱的绝对差不出一个数量级去。
xxd的2208挑选好了,一样能稳定工作。
航拍不是什么高帅富才能玩的东东,航拍质量最终决定还是你的技术和摄像机。

网友:
你也说了,要挑好的才行,而且,差不出一个数量及不等于没有差别,那就要看,买的人是不是愿意花4倍的价格买一个等级提升百分之10的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