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锥度的丝锥用到的是哪一段?

楼主(2012-02-27):
带锥度的丝锥用到的是哪一段?就是锥管丝锥 z1/4的,是用到的哪一段呢,前面最小,后面最大,我的螺孔深度没有那么深,要不要截掉一点呢?

网友A:
最粗的那一段……

网友B:
截掉一段 是不是切削刃就没了??

网友C:
一般攻入到还有3~4圈在外的位置。 正好达标。

楼主:
需要截去多少捏

网友D:
应该是用螺纹环(塞)规检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