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通 2.4g 换 9dB 全向天线-遥控距离可增程?

楼主(2012-02-27):
新入手富斯9通 2.4g,想把高频头上那根小天线换成带sma接口的 9dB 增益的长天线,遥控距离可会增加?忘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也来飘过

网友:
貌似2.4G发射机对天线的要求还是蛮高滴

网友:
如果对准接收机,距离应该可以增加!

网友:
貌似2.4G天线有开路和闭路之分,不能混用。(听说的)

网友:
天线增益高了,方向性就强了,自己看着办吧,呵呵

网友:
路由器的那种?好像那个全向的意思是和天线同一平面的位置,辐射出来是盘型的,模型的全向是球形的,不一样

网友:
用20DB的定向天线距离更远

网友:
来给你普及一下知识,我们经常会听到,全向增益天线,和定向增益天线,2者有什么区别呢。打个比方,某款天线,他所发射出来的信号波,可以覆盖方圆100米内的任何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以天线所在点为圆心,画一个100米半径的圆,这个圆内的任何一个地方,信号都能覆盖。 所以称为全向的天线。 再打个比较。谋款定向天线,发射出来的信号,只能覆盖天线前方的3分之一个圆那么大的范围,也就是一个扇形,由于覆盖范围很小,所以就叫定向天线。  另外,可以看到3DB 4DB 5DB 等 数字, 数字越小,信号覆盖角度越大,但是直线距离越小。  数字越大,覆盖角度越小,直线距离越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研究过,你回复的是对的,高增益天线垂直状态下,波瓣辐射是水平盘状,并非球形。在地面也许可增程覆盖,空中绝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