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关于变频器!!

楼主(2012-02-27):
请教一下,新手刚淘了变频器,有以下问题:
(1)变频器输出不接电机能接上~220V通电吗(就是不带负载通电)??如果可以的话,输入有区分零、火线的吗??
(2)因为变频器输出都是接三相电机的,手头只有单相的电机,能接单相的电机试机吗??
谢谢~

网友:
现在的大爷真多

网友A:
我今天前对变频器也是一无所知。
但现在我还是不知道些啥,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接电机,加电没关系。那三个输出端,两两电压都是220v,没有零线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前对变频器也是一无所知。
但现在我还是不知道些啥,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接电机,加电没关系。那三个输出端,两两电压都是220v,没有零线之说。

多谢兄弟,已经通电了,面板有显示,风扇也会转动,应该没啥子大问题~~多谢了~

网友A:
相互借鉴  共同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互借鉴  共同牛B

哈哈,共同进步!!!

楼主:
第二个问题还没有解决。。。高手帮忙~

网友B:
單相電機有電容器
變頻器後端絕對不能接電容
所以沒辦法接單相電機
新一點的變頻器會報警
老一點的國產變頻器會冒煙給你看
千萬別亂玩
寧可花幾十塊去找個舊三相電機來試會好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單相電機有電容器
變頻器後端絕對不能接電容
所以沒辦法接單相電機
新一點的變頻器會報警
老一點的國產變頻器會冒煙給你看
千萬別亂玩
寧可花幾十塊去找個舊三相電機來試會好一點

多谢大哥了,今晚大哥真的教了不少。。。真的感谢大哥这么热心,论坛多几大像大哥这样的人就太好了  !!!

网友:
我也不懂,共同学习,希望各位老大指点

网友(2012-08-15):
我也不懂,共同学习

网友:
我对变频器一窍不通,请教变频器显示的数据主要是什么内容?比如频率、电压、转速(猜的)等。。。。谢谢。

网友:
楼上
你的电机标定参数要涵盖在变频标定参数以内,也就是说:
1、单机电压等级要符合 3*220或者380v
2、工作模式要符合  角接
3、额定功率要小于变频器最大出力  550瓦电机可以用750瓦变频
4、频率一般变频器要涵盖电机标定50赫兹范围
5、电压和转速是变频管的,不须多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