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遥控器,在降落的时候,是否可以把副翼改为襟翼?

楼主(2012-02-27):
如题

网友:
以混控,可以控制副翼角度且不失副翼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

襟副翼混控即可,副翼舵机分別插1,6通道,V1旋钮收放襟翼,也可设置开关收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襟副翼混控即可,副翼舵机分別插1,6通道,V1旋钮收放襟翼,也可设置开关收放.

我是新手,大侠能说的更简单或者上几个图片说明一下吗?不太懂哦.

网友:
新手  手持天7  黯然路过 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