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伺服从三菱垃圾学起-新年后-春天的感慨

楼主(2012-02-27):
我学伺服是五年前的事情,那是在磁力的QQ里面看见人家有三菱我也去买几个三菱伺服,当然是MR-C-10A(A1)+伺服电机HC-PQ 053....50W的配套伺服电机,为了尽可能节约钱,我我选择了便宜的单件购买法,没有选择被商家调试好接好线的"高价法",那时一条接好的编码器线要100元(不过实践证明这100元的线你是值得的),伺服是100元 电机也是100元(5年前的价格,当时我要是能一下买5套那么就是要180元一套)200元,我就开始踏上三菱垃圾的学习途中,后来一看MR-C是人家十几年前的垃圾,我又朝着J2系列前进(记着这些三菱伺服的后续不能带有B字样的,因为这种伺服不能用脉冲+方向的方式驱动,在调试J2系列过程中发现编码器的线比C系列要少接一组线,简化了,可是自锁的调试很严格和细腻不小心就会提示A52....当然这是的伺服电机也进步了原来的HC-PQ053要变为HC-MF053,这是三菱的严格规定不能跨越的,,,,后来还是发现J2系列的调试难度太大,又进一步买J2S和J3系列编码器线数也由几千线变为2的17次方(不过欧洲说三菱的这样的标法是伪线数,估计是倍频而不是真实的玻璃片的实际分辨率吧),出了三菱的系列当然还有电机的功率有30-50-100-200-400.....瓦,,,你能玩完吗,不过从这里我认识了许多关键词:SON 就是自动使能的意思,,,,A,,什么就是报警故障要学会查错误代码,还有电子齿轮的分子/分母设置.实际就是将外部输入的脉冲倍率或者除率--以达到我们需要的电机转速吧,,,
--接着我又向松下A-A4系列(有1000线-1250线-2500线),安川系列东元系列台达系列学习中,,,算算花了不少钱了哦,但钱花的值,我将我手中的所有有牌子没牌子的垃圾伺服电机都给弄转了,这个成就感是不能用钱去衡量的,因此,虽然天气很冷还刮北风但 心还是很暖和的!!!当然这条路还很长很长长在如何将这些伺服组成"应用单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学伺服是五年前的事情,那是在磁力的QQ里面看见人家有三菱我也去买几个三菱伺服,当然是MR-C-10A(A1)+伺服电机HC-PQ 053....50W的配套伺服电机,为了尽可能节约钱,我我选择了便宜的单件购买法,没有选择被商家调试好接 ...

 佩服!有条件有毅力,最终成功还是属于你的。

网友:
通货膨胀的厉害。。

三菱100w伺服,现在大几百了,,还有标上千价的。。。

网友:
我玩工控从厂做起第一次接触伺服从十六年前厂的数控车床坏了学的,在厂里有好处用公家钱学自己技术

楼主:
6楼很不错啊

网友:
只有自己走过  痛过才能感受那瞬间的喜悦  和激情

网友:
不错  伺服很好玩  我前几天刚搞定了 松下a4系列的400w电机振动问题  结果是因为空载时候设置了过大的增益导致的  diy了rs232数据线  安了个专用软件恢复了出厂值    这感觉超级爽呀

网友A:
以前台州信达的价格还行,现在高了,和国产新品价格一样了,100W伺服都12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台州信达的价格还行,现在高了,和国产新品价格一样了,100W伺服都1200了,

估计人家这是有一定的服务的-比如一个什么不懂的他要教导你会的吧,或者线给你现成的,这样的伺服价格自然高,我这里主要是指只要你说是好的,我就买走,,,,,回去自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佩服   伺服我也买了不少  就是没时间   现在家里一堆

出给我几个啊?

网友:
一堆一堆的伺服

网友(2012-10-30):
引用 网友B:
佩服   伺服我也买了不少  就是没时间   现在家里一堆

用不到的转几个给我们这些贫农呗,感情不是没有好货,都被你们藏在库里了呵呵,要转的话13156959148

网友:
LS什么型号?

人穷伺服贵呢玩不起啊

网友:
请教楼主,编码器是差动输出的,驱动是串口通信输入的,能驱动电机吗?

网友C:
经常看到有伺服电机和驱动器卖,可是就是不懂能不能配起来用,一直不敢下手(主要是没需要),以致现在也没见过伺服电机实物是什么样,丢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