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911问题

楼主(2012-02-27):
提示:

网友A:
看看平衡杆螺丝有没有松动,可以尝试调整一下,或松或紧。

网友B:
911悬停时总是自己原地画圈....
建议LZ:
可试在平衡杆
(1) 向两边锤子加502,按紧。
(2) 中间加少量车油。
(3) 中间螺丝先松开点,用手摇数次后再上紧。
以仅可自由上下摆动为准。
陈归

网友B:
但是有点轻微往前跑,舵机拉杆调三圈了,感觉不太管用...
复LZ:
你的是新版V911,电池舱前方并无顶板限位。
可能电池推太前了,重心偏前。
试把电池拉后一点。
陈伯

网友C:
老陈说得好 学习了

网友D:
新版为何要改这里呢,减轻起落架改用螺丝固定在主架上增加的重量?
不过起落架改螺丝确实是好改变,电池槽没前方挡板却不是好的啊。

网友B:
电池槽没前方挡板却不是好的啊。
复burnfox兄:
(1) 把电池前移,重心靠前,户外飞时可更抗风。
厂家用心良苦啊!
(2) 不喜欢的可剪一小块胶片、或木片,用502粘
在电池舱前做挡板即可。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