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请教,懂电机的朋友进。

楼主(2012-02-27):
有一个想法 ,用外转子直流电机直驱来启动发动机,12V电源,120MM直径,40MM左右高度的可用空间,有成品的外径93MM的6--12---18极的定子铁心可选,如果不能用可以任意加工,本人有完备的加工条件,不需调速,不需变换转向,1000瓦左右,1000转左右,工作是按秒算的,几秒到十几秒吧,要求最高的   是启动力矩了,本人搞机械,电子盲啊,希望朋友们不吝赐教。

网友A:
用无刷不行的,你就乖乖用有刷的吧,发动机起动只有用有刷的了,这两种电机的负载特性曲线不一样,简单说就是有刷的在起动时扭矩可以说最大,无刷的则是很小了

网友B:
可考虑车模用的有感无刷,配大减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考虑车模用的有感无刷,配大减速比。
就是想甩掉减速才想到无刷的,要是还要减速无刷 就没任何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无刷不行的,你就乖乖用有刷的吧,发动机起动只有用有刷的了,这两种电机的负载特性曲线不一样,简单说就是有刷的在起动时扭矩可以说最大,无刷的则是很小了

谢谢解答,看来只能用有刷了。

网友:
启动机还不减速,有点奢侈啦。
还是减速好。看看实际应用的起动机,小到摩托,大到汽车,不都用大减速比吗。

最酷的是早先的推土机,先拿绳子把个小汽油机给拽着火了,再去启动大柴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