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A3D高手们看看:这习惯性手法是不是有毛病啊。

楼主(2012-02-28):
侧飞满滚练多了,
现在感觉成毛病了,只要机翼与地面不水平就会加方向舵。
弄得现在方向舵比副翼操控次数都多。
现在连转弯都是副翼压坡度,然后拉杆(这个没什么,很正常)总是习惯性要给反方向舵。
比如左转弯,左副翼压坡度拉杆总喜欢给个大舵量的右方向。飞机是斜着扭过头来的。
如果是大半径转弯,还是传统手法。有时候是用方向舵扭过来,用副翼配平。

急转弯习惯上都是大坡度类似侧飞+反方向舵?不知道手法对不对,怕形成坏习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侧飞满滚练多了,
现在感觉成毛病了,只要机翼与地面不水平就会加方向舵。
弄得现在方向舵比副翼操控次数都多。
现在连转弯都是副翼压坡度,然后拉杆(这个没什么,很正常)总是习惯性要给反方向舵。
比如正常左 ...

正常左转弯的话,除了副翼向左压出坡度并拉杆之外,经常还需要给一点左方向舵,对侧滑进行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左转弯的话,除了副翼向左压出坡度并拉杆之外,经常还需要给一点左方向舵,对侧滑进行补偿。

忘了说明了,我转弯坡度压得很大拉杆也深,机翼与地面快垂直了,如果再给正方向舵,机头就指向地面了。
前面说的手法,是用于急转弯的。

网友:
完全能理解楼主的意思
我觉得,别想这些,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网友:
我自己是这样体会的:侧飞慢滚练熟练后,的确有楼主所说的一转弯就想压副翼打反方向这种趋势,但我觉得还不至于一转弯就把反方向舵和副翼同时大舵量打死吧?不防试一下,转弯不要同时打舵,先梢打副翼,这时大脑会有点反映时间,瞬间再稍给点升降和方向。主要还是在于一定要保持头脑始终是清醒的,而不是眼睛在看着飞机,大脑却是处在空白的状态。

网友:
你应该练的是慢滚直线吧,这动作的反射纠不回来,也真奇特,只有自己克服了,或许你该练慢滚圆周了。

楼主:
呵呵,看样子不止我一个。

网友:
话说我也有点这个反射。一给大副翼就想给反方向尾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