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问题

楼主(2012-02-28):
准备换电涵道了。。
双发的机型是不是可以简单理解为,比单发的机型续航时间短一半呢?电池一样

楼主:
电机等等其他条件都一样。。。
还有诸位大侠谁说下单发涵道和双发涵道各自的好坏。。。小弟现在选择很是纠结呀

网友:
不是这个概念的,虽然我还没正式玩双发。
单个电池的续航时间跟单发或双发关系不大。而且,玩到涵道的话,提续航时间似乎不靠谱,涵道基本都是电老虎来的。

涵道,通常越大效率越高,我宁愿入90涵道也不愿意入双70涵道就是这个道理。

关键是双发机的话,电机、电调等都要双份,而且一致性要求较高,电调需要用Y线连接(或在控上做混控),电池可以一个也可以2个。

不过,LZ也可以从投入成本方面去衡量下,看你玩到多大尺寸的。
如果是双55涵道,对电池、电调要求会低不少,稍好点的30A电调、3S 2200电池应该就可以应付,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规格,价格不贵。用到64-70以上涵道,多数要40-60A电调,2200以上4S电池,价格贵不少了。
上到90涵道(普通的),80A电调,2个3S电池基本可推动。但设备投入比单70涵道增加稍小些。

楼主:
正在纠结于90单涵道, 70双涵道和64双涵道

网友:
我手头上有2只好盈80A,一只60A,一只60A铂金版,40A的4-5个。
2个64塑料涵道、、1个64金属;2个70涵道(一样的KV3200塑料涵道),1个70金属涵道。
电池主要是植物牌3S 2200为主,这些之前已经有了。

之前有着和你一样的纠结,选双64/70的苏氏战机,还是90的。

最后选择了90涵道的台风。另外购置3300的6S电池。
飞涵道除了这些考虑,尽量选择翼面积大一些的,如三角翼布局的、苏式等,这样低速性能会较好,否则降落会是个灾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f14降落,一个失误就得悲剧。
另外问一下,一般来说涵道机平飞时不会失速的最低速度是多少。。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有点深度。我还真没去估算过这个速度。
以常见的70涵道歼10为例,降落时的速度大概20-30公里时速(很粗略的估算),这个大抵就是你问的最低速度吧。

之前听一模友提到,小型涡喷机的起飞速度是60公里时速,这个也可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