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铸铁平台的新问题(有图)

楼主(2012-02-28):
昨天抽空组装雕刻机。垂直度平行度各项指标都不错,最后安装的Y轴导轨和工作台,打表X方向一走问题出来了,铸铁工作台竟然变形了,中间要不两边高0.04MM,要知道这个工作台做出来能有半年多了,而且其间还精磨过两次,也去过应力消过磁!问下大家的工作台没有此问题吗?我的工作台是卡盘盘体的Q500铸铁
左边的
中间
右边
再次补充并说明下工作台尺寸才是260*260MM的厚度31MMT槽上面宽度8.5MM

网友A:
导轨不平吧
undefined

网友B:
工作台设计结构不太合理,变形是避免不了的,工作一段时间估计还会变形的。
图示位置太窄了:

如果方便,看下工作台背面结构

网友:
局部图无法分析.

网友C:
挖好T槽做过热处理没,一般热处理后中间会挺出10几丝的。

网友:
这精度在我眼里就是极品了。

网友D:
大台面天冷天热,长短还变呢

网友:
哈哈。。。。全信表不如无表~~~

网友:
要是有0.001就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挖好T槽做过热处理没,一般热处理后中间会挺出10几丝的。

这个没有热处理的,我也是爱好者以前在生产环球卡盘的企业做过,好像盘体都不需要热处理的,丝杠伞齿轮盘丝卡爪需要热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轨不平吧
undefined

不是导轨问题的!是Y轴测量两个导轨间的平台,平台中间高,我是感觉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台设计结构不太合理,变形是避免不了的,工作一段时间估计还会变形的。
图示位置太窄了:
如果方便,看下工作台背面结构

工作台背面是平整的!最初想加工下加强筋的,但是考虑加工后平台厚度有些地方减小了怕加工强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因有很多,碰到其中之一就会这样.
1,有可能是X轴导轨不平,或者X轴平面度不够,有扭曲.
2,可能Y轴左右滑块不在一平面(或者有可能底座本身有扭曲),螺丝一固定把工作台拉变形了.
3,工作台没有磨好(磨的时候直接吸着磨 ...

1:X轴导轨横向打表-把表座支撑在雕刻机底座打的表,最多0.005MM底座也是铸铁去年在废品收购站买到的外国电子厂拆机的平台后来精磨过一次
2: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打表测试的话不该是中间高两边低,应该是呈现一定的斜度角
3:工作台是在机床附件厂加工的,加工卡抓的磨床第一次是在工具车间用的普通平面磨床,后来测试变形了有使用的磨头是和地盘的平行模(我不知道具体名字)过了三个月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台面天冷天热,长短还变呢

台面尺寸才是260*260的啊

楼主:
我就想问下大家做的雕刻机精度0.01怎么做到的啊?

楼主:
本人第一台机器用的16MM光轴,行程90*260*300在电机锁紧情况下用手左右拉扯百分表摆动在0.1MM

楼主:
引用 楼主:
本人第一台机器用的16MM光轴,行程90*260*300在电机锁紧情况下用手左右拉扯百分表摆动在0.1MM

机架使用的7A04铝合金,当时也是在本地我能买到的最好的材料了

网友:
假设台面是平的话,还有这个误差,那就说明你的导轨、丝杠在受力扛着呢,楼主给大家的建议全盘否定了,还来问啥

楼主:
我现在可以可定的说我的铸铁工作台铸造后是经过去应力的,包括精磨都已经两遍了,其间磨完后都有消磁的,可是放了几个月安装好Y导轨以及平台后打表测量出现这种情况,中间高0.04两端平行度在0.01一下!

楼主:
我感觉是铸铁平台变形了!也许我安装方式有问题?或者说钻孔产生的热量让他变形了?我是不懂所以请教下高手

网友:
机械厂铸造出来一般要放一两年才可以加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看情况 有些机械厂 铸件还没放凉  又开始下一道工序了

网友G:
把它扔到湖底,10年后在捞上来上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它扔到湖底,10年后在捞上来上磨床!

呵呵!等不及了

网友:
建议想搞铸铁的要未雨绸缪,现在就铸造几块放在室外 风吹雨打。

网友(2013-04-25):
放东湖里泡半年。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