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电池的问题,大家推荐款吧

楼主(2012-02-28):
电池不行了,想买几块电池,11.1V  2200mA   大家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 推荐下 谢谢

网友:
花牌30C 5C充电行

网友:
我目前用的T2  3S 2600MAH电池5C /40C
飞的亚拓450PROV2,套机把3GX换包VBAR了,
暴力3D 5分钟下来,电池没温度,电压在3。82左右

网友:
淘宝搜一下,那个出货高选那个

网友:
回复 藤椅 11:11 的帖子

3s下来没温度的好像不多见吧?楼上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格氏ACE 3S 11.1V 2200MAH 的,还不错用了好长时间了!

这电池不错!

网友:
花牌和ACE都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