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伟带锯 锯条往外跑的问题

楼主(2012-02-28):
论坛各位老大好, 这两天准备把得伟手提带锯改成立式的 , 把他夹在台钳上 试了一下   ,几秒
的工夫  ,锯条就从  导向轮中间滑了出来,拿手上开机 空转   也是几秒后锯
条从导向轮中间滑出来, 我以为是锯条的问题   ,因为锯条放在玻璃板上  感
觉锯条不是很平 有点瓢  ,网上210元买了三根  说是带原包装的得伟锯条,上
午 快递送过来 ,装机一试, 还是几秒后  ,锯条就从导向轮中间滑出来,  请
教下论坛里的各位前辈   ,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怎么解决?
用卡尺量了一下 ,  这个原装的锯条是5.4mm    , 我买带锯时候带的锯条是6mm.

网友:
5.4mm

楼主:
急啊   不行在买把锯啊    那位前辈指点一下我啊

网友A:
两个带盘有旷量?  轴已经歪了? 锯条没收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带盘有旷量?  轴已经歪了? 锯条没收紧?

锯条肯定收紧了  ,   两个带盘有旷量?   怎么看啊  ?
轴已经歪了?  这个买回来 ,总共没用过俩小时啊  ,都买好几年了  也没摔过,
怎么看轴歪没歪啊

楼主:
带锯

拆开了 又重新把螺丝紧了一遍  故障依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了 又重新把螺丝紧了一遍  故障依旧啊。

图中红图部分是否有问题???

楼主:
红圈部分是把锯条张紧的机构   就是个拨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圈部分是把锯条张紧的机构   就是个拨片

但就图片中的样子,好象没张紧,还是说是因为拆开了。。。

楼主:
是拆开了,  必须张紧

楼主:
张紧机构

张紧机构

网友:
是不是与两轴的平行度有关???

楼主:
两轴的平行度 ?怎么测量和调整啊?

网友:
有调节螺丝

楼主:
gatelin  中将  就是厉害啊
请问下 调节螺丝的具体位置在那里啊     我太笨拉     。   我发的图片上 有没有啊      ?

网友:
实在不行,在轴上包厚纸,套根铁管,向外用力扳,约5mm,再装上就好了,我就这么解决了

楼主:
你好   那个是扳主动轮上的轴啊  还是扳被动轮上的轴      还是一起全扳?

网友:
忘了说,你照片红圈左下方是通过垫片增减微调锯条向内向外的

楼主:
中将大哥    你说具体点啊    小弟实在是不太明白

楼主:
我这个型号是28770

网友:
只扳红圈这根,一定行

网友:
锯条位置是可以调节的。那个调节锯条的装置就在正面的一个螺丝和螺杆。貌似是靠近调速器

楼主:
3K3你好   我的这个 和你发的图片不是一个型号啊

楼主:
忘了说,你照片红圈左下方是通过垫片增减微调锯条向内向外的

中将大哥  我先去试下 你说的这招啊      实验完了 向你汇报

网友:
难道28770型号没有锯条调节螺丝吗?我的120就有个调节螺丝。从不掉锯条啊。

楼主:
那位大哥知道28770锯条调节螺丝位置告诉我一下啊  谢谢了

楼主:
中将大哥啊   , 按照你说的办法  ,  加一片螺丝垫   ,试了下  没效果,  就又加了一片   ,一共两片螺丝垫  ,结果 是 掉锯条的速度加快了啊 。    原来那位置就一个很薄的黄铜垫片 ,
把他拿点  ,也是掉锯条啊    , 拧螺丝的活真累人 啊    拆装折腾三次。

网友:
标题

应该有调节倾斜水平的装置,连动在导轮轴上的,没有的话检查导轮轴承是否虚位过大,轴承座是否扩大,看两轴是不是平,(用两把直尺放两轴量延长间距),仔细看两导轮是否有凸起点,俩导轮向外侧有无磨损。不像歪轴,歪轴是转两三圈就猛地跳锯片出来,有几秒钟能转就是慢慢滑出来的喽,当然你也可以硬来把被动轮往外顶端用力扳,但伤机器。要扳的话不如磨轮。试试锯片放松点,没准能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将大哥啊   , 按照你说的办法  ,  加一片螺丝垫   ,试了下  没效果,  就又加了一片   ,一共两片螺丝垫  ,结果 是 掉锯条的速度加快了啊 。    原来那位置就一个很薄的黄铜垫片 ,
把他拿点  ,也是掉锯条啊 ...

锯片厚了,张紧力过大。
你试下张紧扳钮松一些时会不会逃出?若不会,则是这原因了。
为了从外部调张紧我是这处理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4967&highlight=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减,不能加,只能扳了,大胆试

网友:
这兄弟够折腾的了,顶起来找高手

网友:
  路过学习,是否两导论锯条没装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减,不能加,只能扳了,大胆试

中将大哥啊   我刚睡醒  昨晚 玩了通宵游戏没睡觉  ,下午困的实在不行  去睡觉了。
你说的哪个位置原来就一个 ,比纸还薄的黄铜垫片啊    ,    我已经把垫片 拿下来    ,还是和原来一样掉锯条 ,  你说扳轴的方法    具体是往哪个方向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片厚了,张紧力过大。
你试下张紧扳钮松一些时会不会逃出?若不会,则是这原因了。
为了从外部调张紧我是这处理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4967&highlight=

http://bbs.5imx.com/bb ...

上将大哥你说的方法 我 一会就去试下啊    完了向你汇报

楼主:
上将大哥      按你说的方法试了一下  没把锯条完全张紧, 用手把着那个夹紧扳手,    开机一试,好几十秒没掉下来    ,锯条也没往外跑的趋向,        又试了一下    ,几十秒没掉下来,     现在晚了  不敢在试了, 明天先按照你的方法 做个外部 调张紧装置  。  哈哈   心情无比舒畅啊 ,什么是幸福  ,我觉得看锯条不往外跑就是幸福啊     谢谢上将大哥   谢谢中将大哥 还有各位 热心回贴的前辈     ,等明天有问题还要继续请教各位 。多谢谢啊

网友:
图上,轴左右那两个位置应该是调整带轮的平行度的。按图上的说,左边的往里走,也就是右边的往外走,锯条就会往“里”掉。
左边的往外走,右边的往里走,锯条就会往“外”掉。调整到里外平衡,就不掉了。
至于怎么调,我没看清你锯的结构,但原理就是这样。

楼主:
上等兵大哥   我一会弄几张清晰照片 给你看下

楼主:
详细图片

细节照片

楼主:
红圈1是锁紧机构
2  是个螺丝(中将大哥说可以通过加减垫片调节)
3 下面就是个金属棍
4  带轴承  连接 铝制外壳

楼主:
顶一下问题还没解决呢

楼主:
按照XSHHH上将的思路   ,把我的带锯  弄成简易立式的,台面是两块地板  拧在角铁上直接夹  台钳上,带锯也是直接夹在台钳上    ,    外部张紧  微调机构  就是一根尼龙绳  ,     用最小速度,  锯了几小块木头 ,感觉锯木头很吃力啊。中间还卡死了 两次 , 锯条不动了,锯完的木头截面呈波浪状啊    ,是不是锯条有点松啊?

网友:
这个是金属带锯,用的是金属带锯条锯齿比较密锯木头容易被堵。

网友:
锯木头要粗齿,而且要高速,
这个锯金属好用,木头就别太在意了。

网友:
锯木头得用其他锯片才行啊~

楼主:
高速  声有点大啊     ,  居民楼里不敢高速,  新买的三根 原装锯条锯齿更密    原来的锯齿是 一左一右  ,新买的是 四个齿向左 然后再四个齿向右呈波浪状。

网友:
显摆一下我的带锯刚弄不久很好用

网友:
我只用低速。锯的时候加机油润滑。开关用塑料带绑上了。只用插头插变压器。原来的机器结构半点没改动。用的时候锁紧锯条。不用就松开锯条。看样子锯条很耐用。淘宝上有卖175元5根的。我还没买这个是原锯条。先用着。

楼主:
上校你弄的真好啊      这个是不是立卧两用的啊    发张台面下的照片  我也照葫芦画瓢弄一个

楼主:
上校  把你台剧的翻转机构   发几张照片上来  我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想解决锯条掉,只要把轴向图中“2”方向(向外)扳下就好,因为受力,轴头向内了,我就是这样解决的,(看40楼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解决锯条掉,只要把轴向图中“2”方向(向外)扳下就好,因为受力,轴头向内了,我就是这样解决的,(看40楼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校你弄的真好啊      这个是不是立卧两用的啊    发张台面下的照片  我也照葫芦画瓢弄一个

楼主:
真是聪明人啊      我发现我杂这么笨呢     是真笨

网友(2012-04-21):
我的锯条也是掉,以前还没事,断了一根锯条以后就开始掉了,转几秒钟就掉。一直没找到原因 正好试试去

网友:
带锯已经调好了,图上2的地方我的机器有特别薄的铜垫片2个,楼主的图上没有,我另加了2片垫片就解决的,最后把中间的轴旋转180度装好。现在运转正常,楼主的问题提的太好了。

楼主:
恭喜你啊    不掉锯条了
图上2的地方我的机器有特别薄的铜垫片2个,楼主的图上没有,  有铜片的 特别薄 让我给拿掉了  ,不过我用你的方法加过垫片 效果不好 ,后来我用改变锯条张紧度的方法 ,算是马马乎乎 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你啊    不掉锯条了
图上2的地方我的机器有特别薄的铜垫片2个,楼主的图上没有,  有铜片的 特别薄 让我给拿掉了  ,不过我用你的方法加过垫片 效果不好 ,后来我用改变锯条张紧度的方法 ,算是马马乎乎 解决 ...

还可以扳一下图上2处的翅板,我夹在台钳上比划了一下觉得应该会有效果!调张紧度毕竟影响锯的力量,如果锯条长度不合适也会有问题。真得要谢谢你啊!我以前也问过掉锯条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拖到现在了!我的锯现在立起来上面夹紧器位置的锯条完全正常,下面夹紧器位置锯条还会突出2mm的样子,估计下面的转盘轴也有一点变形,运行了10分钟锯条没掉出来,使用是没有问题了。

网友:
大家来给看看这个地方是调整什么的?

网友D:
 110伏6安,,,用500瓦的自耦变压器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0伏6安,,,用500瓦的自耦变压器可以用吗?

老刘,老美是120V电压。要买就买120V 10A的那个DW120型号, 比28770结构上改进不少,力气也大,28770很早就停产了。2个都需要1000W左右的变压器。

网友:
家里要预备380三相,,220伏三相,,,,220伏两相,,,,,120伏两相,,,,,,,,,,,,电源

网友:
我的卖的5寸金属带锯最近也是具体老偏啊!在淘宝从新买了根锯条在等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卖的5寸金属带锯pao最近也是具体老偏啊!在淘宝从新买了根锯条在等待啊!

跟锯条没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