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池2200,25c,飞行时间短的问题

楼主(2012-02-28):
新入手的花牌电池2200,25c,xxd kv1400,   9060浆,ztw30A电调,飞MD塞斯纳182,翼展1.2m,电池插上电压报警器。
电池用b6充满电,电压4.2,起飞后一分钟就报警,降下来发现电压3.8v靠上一点,连续飞5分钟就降到3.7v,问了taobao掌柜的,
他说把报警电压设到3.3v一直飞就行,
请问这样的电池有问题吗?大家的花牌电池能飞多长时间呢?

网友:
说明这个电池的放电平台 掉压很厉害·

网友:
1400KV用8寸桨就够了。。

网友:
负载电压3.3V可以的

网友A:
我的花牌电池 实测放点c数也不够    花牌 虚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入手的花牌电池2200,25c,xxd kv1400,   9060浆,ztw30A电调,飞MD塞斯纳182,翼展1.2m,电池插上电压报警器。
电池用b6充满电,电压4.2,起飞后一分钟就报警,降下来发现电压3.8v靠上一点,连续飞5分钟就降到3 ...

一分钟报警,你设置了多少电压呢!
再顶级的电池,放电平台都在3.7V 左右。
满倍率的话,都只有3.5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3.8v,但是连续飞5分钟就降到3.7v。

网友:
设置3.8V 报警的话,不用几10秒就要报警了!!
电池最大的容量区间是在:3.6-3.85之间。

也就是说:你设置负载3.5V左右,等报警了,那么电池差不多就放掉80%的容量可以。
需要充电了!这个时候,下来的电压在‘:3.75-3.8V 左右,是非常安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8v,但是连续飞5分钟就降到3.7v。
  1400KV   9060浆 5分钟3.7V  你还想怎样?够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花牌电池 实测放点c数也不够    花牌 虚标

说质量不稳定,有个体坏。我们完全接受。
没人敢说,100%都不会有坏的。
但是你说的虚标,这个是JS 行为。
我们做了近5年,不是靠虚标就能做到现在的!
这是早期做的放电测试。以便参考。
持续电流56A 。平台电压3.55V 左右,完全属于中上水平。

楼主:
回复 网友C:

8寸浆会省点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8寸浆会省点电吗?
不是省点,省好多!!

网友:
kV1400 9×6桨,这配置不仅仅是飞行时间短,设备直接冒起烟来都合情合理……

网友:
  平感觉。。。。楼主弄个马甲出来 发泄的。。。。。

楼主:
那你真的感觉错了。

[quotesdfsdfsdf原帖由 taifengdada 于 2012-2-29 00:24 发表
  平感觉。。。。楼主弄个马甲出来 发泄的。。。。。

网友D:
2212KV1400用9060没啥大问题,不知道LZ那里室外温度是多少

楼主:
0~5摄氏度吧。

引用 网友D:
2212KV1400用9060没啥大问题,不知道LZ那里室外温度是多少

网友:
kv1400用9060 ,电机过载了。换桨试试,8050

网友E:
螺旋桨明显用大了

小心烧电机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心烧电机电调

我还有一个 银燕 2215/20KV1260,换这个电机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 银燕 2215/20KV1260,换这个电机可以吗?

2215/25 950rpm/V才比较放心一些,2215/20上9×6桨还是过载很大。

网友:
绝对的浆大了   放电电流超级大   不冒烟就算好的了

楼主:
rpm/V 是kv的意思吗?

kv
引用 网友F:

2215/25 950rpm/V才比较放心一些,2215/20上9×6桨还是过载很大。

网友: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    我也是花牌,2200    25c ,xxd2212   kv1400    ,赛斯纳1220mm,一般用8060,偶尔飞飞9050,10分钟。下来3.7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