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高手伟力V911问题

楼主(2012-02-28):
前天在街边家买的蓝白色911.到手就飞发现一个问题.起飞时严重偏左.高度起来之后机头开始往右边转(机身自转)是飞机有问题吗?调整了微调好像也没什么改善.控的微调不是很好调要按几下才行.在线求助啊.

网友:
我的也一样,不会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的.才收到的飞机.我还在尝试..

网友:
起飞左飘是正常的,,
右自旋的话调一下方向舵微调。

网友:
论坛里有关于V911新机的调试,自己看看,起飞左飘很正常,右自旋微调应该可以调整的

网友:
有资深高手详细指点下么?我也学习!

网友B:
起飞左飘正常 就是这样的  机头往右边转也正常,这个是伟力的老毛病。所以你买的机子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下午飞了6个电次看了大量关于单桨分帖子和回答.大概明白了一点点.单桨左漂是非常正常的.偏右的情况在电力不足的情况下机头偏右比较严重.反之就还好.(微调可以起到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飞左飘正常 就是这样的  机头往右边转也正常,这个是伟力的老毛病。所以你买的机子正常。

7樓正解。
机头往右轻微自旋可以有三种方法解决:
(1)  方向微调略打向左抵消。
(2)  方向控杆略打向左抵消。
(3)  把尾桨两边各剪约1mm,会有改善,
              但JJ仍会因电量的强弱向右或向左轻微自旋。

陈伯

网友D:
地效反应,起飞时往右打侧飞,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陈伯.我就是看你和闪猫的帖子被你们诱惑了.今天刚到的911(4电)飞了会觉得不够.又拍了4个.顿时觉得这是条不归路啊..

网友:
顿时觉得这是条不归路啊.....

复11楼:

还未算啊!V911只是玩具,
数十元配件够你玩一年了。

如上六通JJ,那才是条不归路啊!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地效反应,起飞时往右打侧飞,

别老说地效,不懂别误导人。
是因为尾旋翼的推力是飞机左滑,这时打右副翼抵消尾旋翼的左滑力量。

网友:
13楼解释的很准确,观察我的V911正如13楼说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