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三叶21级

楼主(2012-02-28):
前几天收化油器带着收了个三叶21  换了活塞,然后怎么也启动不了,主油针从0.5到3圈  副油针从0-4圈都试了, 火星塞用的1.5v 3A 的恒压源供电亮度很好,汽缸气无漏气,机匣也无漏气。当主油针开一圈,副油针2圈  油门%40是机器的排气管有爆破声,用启动器启动很久发动机会启动     转数很快升高然后熄火卡在活塞上止点位置,要是加大主油针和副油针就发动不起来,曲轴箱里会有很多邮甚至从排气管喷出。 减小油针的话他随便你怎么转他都不会有爆破声。我用的是1:8的素油(应为搞不到甲醇就直接用的乙醇,纯度可以保证%9.9)
   另外活塞在上止点翻坡的时候(就是上下交替)曲轴转动间隙有10度左右
     求分析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用纯乙醇不好调油针。以前试过1:4:2(蓖麻油、甲醇、乙醇)的,但油针很难调,太敏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收化油器带着收了个三叶21  换了活塞,然后怎么也启动不了,主油针从0.5到3圈  副油针从0-4圈都试了, 火星塞用的1.5v 3A 的恒压源供电亮度很好,汽缸气无漏气,机匣也无漏气。当主油针开一圈,副油针2圈  油门 ...
不用甲醇不行!!!

网友(2012-04-19):
1份甲醇8份蓖麻油?调油针什么要一起调,调主油针就调喽为什么副油针也要跟着调,你的调节方法有问题!如果真是1份燃料8份油的那你配反了,还是改用4:1的素油吧!(指4份燃料1份润滑油)

网友:
标题

高纯度甲醇我有渠道具体如何高我不懂他们说是有以煤为原料生产的有以天然气为原料生产的,我自己在用这种是天然气为原料生产的,非常干净比煤的好,需要的话可以帮你买.并且价格非常低,

网友(2013-01-04):
新手上路,学习一下。。。

网友:
甲醇里兑乙醇,我用车试过,发动机出力完全不行,跑的速度很慢,油门只能推一半,推大了就熄火

网友:
新手上路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