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2和B2做载机如何?

楼主(2012-02-28):
F22(收放起落架):

翼展:1046mm
起飞重量;2000g
涵道直径;2*70mm
机长:1513mm
力:2500 g

2个50A 调速器
13个9g舵机
2*2100kv电机

6S  3600mah电池

B2(收放起落架):
机长:700mm
翼展:1600mm
机翼面积: 47.4dm^2

涵道直径:2*64mm
飞行重量: 1550g

推力:≥  1600g

2*30A 调速器
11个9g舵机

2*3500KV 无刷电机(26*27)
5200mAh/14.8V  25C 锂电池

大家觉得如何?一次估计能飞多久呢? B2能飞到1个小时吧?
两架的最高时速都是180km/h,巡航速度不清楚。

我的想法是摄像头装驾驶舱里面,我买了一个极小的纽扣摄像头,1厘米见方的,电路板是分离的另一个小盒子。

网友A:
当然可以,国外很多人就这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国外很多人就这么玩
你那个飞控能有矢量方向角指示不?真机的HUD上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飞控能有矢量方向角指示不?真机的HUD上有的

不失速的时候,是用不着矢量指示的,机头指向就是矢量位置
不过如果真想做也做得出来,用加速度计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B:
嘿嘿,我有B2但还没飞过~

网友C:
以这个配置来看~~B2能飞10分钟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我有B2但还没飞过~
这羡慕啊,俺只有牛2

网友:
话说 速度 受不了啊  失误一点点 炸鸡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才是FPV 不过你的摄像头太差了。。。你这种高速机 对图像依赖性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这个配置来看~~B2能飞10分钟就不错了
不会吧?据说能坚持一个小时的啊?不用全开动力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才是FPV 不过你的摄像头太差了。。。你这种高速机 对图像依赖性很强
有可能。不过,还是需要弄个非常小的摄像头才能放进驾驶舱的啊?因为还得弄个全向云台在摄像头下面嘛,要不怎么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新的 宽动态高清头很小了 32X32的,你摄像头放在驾驶舱里,下面挖个洞,云台放机舱里就行了  这种飞法 加头传 就很有感觉了   想当初 小时候看的机器猫 经常有这样的道具玩

网友:
这个涵道飞翼续航时间恐怕没有一小时吧

网友E:
  是说怎么这么多小白呢,原来在FPV区呢,老老实实的飞你们的fpv机吧.用F22 FPV的技术你们还差得远.......顺便说句,蓝翔的F22载重100克极限飞行时间5分钟.......能FVPF22起降的,还没见过.这飞机比天行者难飞不是一点点.

网友:
两HUI期间飞这个估计要被拉出去枪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说怎么这么多小白呢,原来在FPV区呢,老老实实的飞你们的fpv机吧.用F22 FPV的技术你们还差得远.......顺便说句,蓝翔的F22载重100克极限飞行时间5分钟.......能FVPF22起降的,还没见过.这飞机比天行者难飞不是 ...
我看过,淘宝上的F22有两个尺寸的。我这里发的是最大的那个。

F22 FPV起都一样,降俺是认为需要仪表辅助,特别是速度和下降率。摄像头装在座舱里的话一定是需要起码左右转动的云台的。没见过不要紧,很快就见到了。

网友F:
做梦的时候能飞一个小时,这个飞机,很多重量都是可以去掉的,,
1浪费重量,比如前缘襟翼,意味这多2舵机,dao dan,收放起落架,这个电池本来就重了,上了FPV设备还要增重
2涵道,涵道效率一向不高
3翼型,B2还可以飞翼适合巡航,F22这机型完全是高速翼型,近距耦合。巡航?省不了几个电。低速还容易进螺旋。
你要说感观享受吧,这我同意,你要讲飞行时间和操控性,别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