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的续航时间

楼主(2012-02-28):
刚才试了下,两种电池,老版原配的120毫安短电和新版130毫安长电。关闭天花板上的空调,在室内做低速顺时针绕圈。原电使用6分40秒后开始无法维持高度,长点7分20秒后开始无法维持高度。对这个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正常飞行时由于不停的提高降低电机转速,电量消耗一定更大,但相信保证连续4分钟的飞行应该没问题。

楼主:
刚才,就在刚才,午休在办公桌玩机,起飞以后再脑袋上悬着,眼看就要掉头上了,赶紧推油门,看看快要到顶了赶紧收,这时候油门迟滞就显出来了,即便关闭油门,机机还是直冲房顶,在与墙对撞,掉在地上以后,舵机吱吱作响。赶紧拔电池。一看,原来是平衡杆被折叠成70度打进机头罩,卡在舵机连杆上,赶紧拔出来,用手掰掰直,还能用...而且拆开机头罩的时候还意外找到了一颗昨天丢的用在另一台911主轴上的齿轮固定螺丝...我说怎么翻遍桌子都找不到呢,原来一直被吸在主电机上了...

网友:
我的911基本上是5分钟

网友:
使用加大电池时请小心电机过热

廉价小JJ的电机质量未必会很高。
长时间连续使用时所产生的高温
会令电机退磁加速老化。

而且加长电池会令小JJ重心后移,
对新手操控不利。

陈伯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就在刚才,午休在办公桌玩机,起飞以后再脑袋上悬着,眼看就要掉头上了,赶紧推油门,看看快要到顶了赶紧收,这时候油门迟滞就显出来了,即便关闭油门,机机还是直冲房顶,在与墙对撞,掉在地上以后,舵机吱吱 ...

911油门和舵机延迟的时间不适合在室内暴飞乱飞,即将撞上时基本拉不回来,在室内做慢动作,练习舵面反应差不多

网友:
楼主记的给平衡杆两端的金属块加胶固定,甩飞太小很难找,否则小心室内的液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陈伯的话,那个加长电池也是原配的,好像现在新机都是这种电池。买了两个911,1月底买的是短电,2月中买的就是长电了,明显比老版长点,多了大概五毫米

网友:
我发现我的电池明显不给力

网友:
我的估计也就3分多钟

网友:
学会舵量预判

网友B:
能不能换电机和加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换电机和加大电池?

我也想知道能不能换

网友:
我的好像也就3分钟吧    V911的操控的确不太精确

网友:
但是确实是耐炸啊  哈哈

网友:
即便关闭油门,机机还是直冲房顶!这种情况我到现在也没遇到过,因为我飞的是 九鹰 260 ,另外,我260用120MAH电池时能飞4~5分钟!用150MAH电池时(九鹰原厂电)改7mm尾电机后是7分钟!没有改7mm尾电机前是8~9分钟!这个是电池优良的情况下的保守估计!260的控任意的微调!它都不会“忘记”,关掉控再开,微调还在那!等人老了,不记得微调情况了,都由“它”给我“记着”!控反面有一个工程按钮,在换7MM尾电机后可以对锁尾的情况进行调整!或者换不同型的尾桨时调整!飞机的转向比较精确,再小的角度都可以以悠闲的情况“慢慢地转”不会过快,也不会过慢!至于耐炸吗!也不会比911差到哪里去!我炸掉的都是连接杆的部分!平衡杆炸断过,主轴的横轴部分(已经DIY铁横杆!),但是平锋杆头子上的金属块从没炸飞过,记得有一次为了把那个小铁块取出来,用了老虎钳和剪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取下来,911的平衡杆小铁块居然能炸飞脱实在不敢恭维!这里没有扁低911的意思,只是这种小铁块情况从没遇到过!

网友C:
说911的平衡杆小铁块炸飞应该也只是一种担忧,我这个炸了很多次,固定机壳的小橡胶圈都炸得只剩下一个了,刚才看了这个帖子,看了下铁块那里,应该是没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