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个问题!~

楼主(2012-02-28):
我是一个新手最近入了一架450由于炸机了把主齿轮换了所以把一些部件也动了!但是现在大奖出现了双桨应该怎么调啊?调那个头?

网友A:
调连杆,哪个连杆?怎么调?自己观察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连杆,哪个连杆?怎么调?自己观察研究一下

网友B:
建议楼主系统学习一下,就明白了,这东西只给你讲这一次没有用的,还会遇到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系统学习一下,就明白了,这东西只给你讲这一次没有用的,还会遇到别的问题

我也缺乏这个系统的学习

网友:
建议LZ多找几个贴看看,自己研究调。以后炸多了闭上眼也能装

网友:
不吝赐教

楼主:
很难找到学习材料啊!

网友:
炸机了还需要检查主轴和横轴是否弯了,这是造成双桨的常见原因。

网友:
还有桨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