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切割翼肋,自制热切割器

楼主(2012-02-28):
为了制作翼肋,参考了坛子中帖子,自制了一个热切割器,使用效果不错
下面看图示内容

楼主:
自己放下,

网友A:
手动啊。。。。。。搞个简单的数控多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啊。。。。。。搞个简单的数控多方便啊。。。

有这样的想法,但手上没有可参考的资料,能推荐个吗?发个链接

网友:
用你做的会飞的JJ去和别人换一台自动造JJ的Jj

网友:
很好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样的想法,但手上没有可参考的资料,能推荐个吗?发个链接

这种电热丝的切割。。
Z轴都不需要。。

做个XY轴的就行啦。。。 一轴左右移动,,一轴前后移动,,,代替手。。哈哈

切泡沫精度要求不会很高的,,,
框架就用你现在的木板组合
滑轨就用最便宜的光轴,买带托光轴,方便安装,免得还要两头固定
丝杆,最便宜的,甚至可以用螺纹杆代替
电机 57步进绰绰有余,毕竟不用受力
接口板和控制板,,淘宝上都有卖,几十块钱一个,,,
软件就用MACH3。。。

网友:
电子琴架

网友:
切割會有戴奧辛,用這樣切不如拿刀片切還比較好,還是做數控的比較好

网友(2012-11-04):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热丝的切割。。
Z轴都不需要。。

你说的这套组装下来得多少钱呀

网友(2019-02-28):
楼主的热切割机的机架太大了

网友:
不错能用就行

网友(2020-08-28):
   不错,看着使用挺方便,电源也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