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9257的替换马达,看看能挺多长时间。

楼主(2012-02-28):
前两天用四个报废的山寨9257舵机攒了个舵机,用四个舵机之精华,最顺滑且虚位小的齿轮,拼凑而成,将唯一完好的转子和最新的电刷合体。成为一个精选山寨9257。结果手欠,悲催的事情发生。转了两天准备上点油,结果上进去一颗焊锡渣。一阵青烟,一晚上的奋斗就这么白费了。郁闷之极。
   别无选择的入了网上唯一的替换马达。39元,顶半个多山寨舵机了。虽然明知是卖高价,但是没办法,仅此一家没得选。重新装机,舵机又复 活了。这次认真清洗齿轮重新上油,还真是顺滑,整个行程声音一致无变化,手感顺滑绵软。就是不知道能挺多久。
    真希望国产五绕组马达能早日上市。那个应该才有质的飞越。

网友:
9257有这么差吗?我的玩了一年多都没事

楼主:
 我改,是四个山寨9257

网友:
貌似以前有人换过,不怎么耐用
记录起落数,看看有多少起落,要做好炸机的准备

网友A:
与厂家沟通过,估计等不了多久,国产优质5绕组空心杯电机会让大家欣慰的!

网友B:
淘宝上那个替换电机是坑人的。多折腾几次都够买正版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那个替换电机是坑人的。多折腾几次都够买正版的了。

这样啊。
还准备换呢。
那还是等国产空心杯电机上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厂家沟通过,估计等不了多久,国产优质5绕组空心杯电机会让大家欣慰的!

恩,看了你的拆解对比感觉大有希望。39的那个定制舵机只不过是用了些小伎俩,电机的结构生产设备均没有什么变化。产生不了质变。但仅这样小小的手脚就能将电机200起落左右的寿命翻倍,看网上反映应该可以在300~500起落,想想,国产的五绕组电机有个1000起落寿命不是梦想啊。没有寿命性能都是浮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那个替换电机是坑人的。多折腾几次都够买正版的了。

换过么?多少起落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看了你的拆解对比感觉大有希望。39的那个定制舵机只不过是用了些小伎俩,电机的结构生产设备均没有什么变化。产生不了质变。但仅这样小小的手脚就能将电机200起落左右的寿命翻倍,看网上反映应该可以在300~5 ...

同样3绕组电机变成高寿命电机,我是这么变通的:我把以前模友送修的go9257的电刷报废的坏电机,原来的电刷基座上焊接一个最普通进口单放机电机电刷,将转子三绕组基座的每对换向器之间,并一个电脑主板的陶瓷电容(相同规格),转子底座涂装环氧树脂,最后将转子架在2片裁纸刀片上,看转子杯体的平衡状况,不停转动杯体,将轻的一侧转子杯体缝隙涂点环氧树脂,直至转子杯体在刀架上面各点都可以停住后,即可断定空心杯杯体平衡做好后,环氧树脂干透装上电机电刷后盖,套入电机套轴内,上6V电压,转速均匀轻盈,火花减少85%只有,基本上看不见蓝色的火点。装上go9257后,朋友用了快1年了,基本上400-500起落了,没坏!!可想而知我敢断定,加装消火花电容的5绕组国产空心杯电机寿命会更长,不管电机绕线结构是否发生变化,电机寿命成数值倍提高绝对不是幻想的。
我是通过实验结果得出来的结论,锁尾舵机老烧电机的问题的关键找出来后,无法逆转的不足就是转子的本体重量很大,正反转电流依然很大,无法根治3绕组电机用粗线圈重量大的的顽疾,所以国外的空心杯电机采用5绕组或多绕组电机的策略,用较细的耐高温漆包线做最薄的杯体,就是减少转子重量,采取圈绕法绕制杯体,以降低杯体的重量不平衡,所以我们电机厂家还得加油,引进转子线圈圈绕机,以获得优质电机的根本性质变!

网友:
共同期待12×15替换马达的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3绕组电机变成高寿命电机,我是这么变通的:我把以前模友送修的go9257的电刷报废的坏电机,原来的电刷基座上焊接一个最普通进口单放机电机电刷,将转子三绕组基座的每对换向器之间,并一个电脑主板的陶瓷电容( ...

顶啊,原来是传说中的舵机王来亲自指导,我不是指绕线方式变化,这个和寿命影响比重不算大,我是说39元那个电机只不过是用料稍好一点,质量控制稍好一点,从电机本身设计上并没有太大进取之处。
朋友给我的坏舵机加上自己坏的的一共四个,一个DYS的,两个goteck,一个3688HB,除了DYS的是100起落电刷烧断了,其他都是转子线圈和线圈架粘接的地方开胶了,导致连线断了,这一个可能是说明动平衡不好震开胶了,一个可能是热胀冷缩胶裂了。国产电机的转子工艺都亟待解决啊,转子寿命抗不过电刷,有点太悲剧了,国产电机把线圈质量解决了就都可以到100起落以上。还得认真的做转子动平衡,我在想怎么能像轮胎一样两侧分别动平衡,以减少线圈粘结处受力,不知有多大影响。

消火花电容的增加关系到转子重量的平衡,电机反接制动电流持续时间会变长,发热增大,所以我看到国产电机的树脂粘接很薄,估计也是为了减轻重量,而s9257的树脂层很厚,但是这样空心杯和杯座粘接牢固,不会开胶造成线圈引出线断裂,这也是要找一个平衡点。但我觉得国产舵机目前还是要把寿命放在首位,要么性能再好再接近9257也没用。

我本来也想像你说的装几个电容,可是手里都没有拆出好的转子。我看我能不能拿出一只凯旋电机试验一下,这个电机的电刷稍微厚实些。不装电容据说电刷在3~500起落磨断。装了电容如果装配得当按说应该能稳定在500起落以上,500起落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多了。DS520电机的质量控制也不过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