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2-02-28):
问题解决,ubec的问题,换了个ubec就正常了。

楼主:
补充::  侧面摇晃机身,修正也正确,三个斜盘偶尔抖舵的现象就没了

网友:
你是不是自检没完毕,你就动飞机拉

楼主:
自检完了..舵机上下跳了一下

网友:
换舵机试试看吧

网友:
85减少。。。

抖舵换舵机  检查供电和信号

网友:
升级到5.2试试那

网友A:
V8设置好后...前后摇晃机身..修正正确....但是偶尔斜盘三个舵机会上下抖一下..三个舵机一起抖..而且只抖一下.....是我哪里没设置正确吗????
正确!加电自检就是上下抖一下!没问题的!如果要是偶而抖一下,检查舵机,检查拉杆,看看卡不!把机子放平,从新走下设置步骤!!

还有打舵的时候...会打的很死..就是十字盘会干涉到主轴了..这个是哪没设置好???

在控上设置一下升降、副翼摇杆行程,减少行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8设置好后...前后摇晃机身..修正正确....但是偶尔斜盘三个舵机会上下抖一下..三个舵机一起抖..而且只抖一下.....是我哪里没设置正确吗????
正确!加电自检就是上下抖一下!没问题的!如果要是偶而抖一下,检查舵机 ...

高手。。。在控上减少行程  -0-。。。真高。。。

网友:
是不是用的sbus?如果是的换成普通接受机接线方式就会好了,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V8设置好后...前后摇晃机身..修正正确....但是偶尔斜盘三个舵机会上下抖一下..三个舵机一起抖..而且只抖一下.....是我哪里没设置正确吗????
正确!加电自检就是上下抖一下!没问题的!如果要是偶而抖一下,检查舵机 ...

V8设置软件第3项就是设置行程的。。还要调小。。。更要有问题出来。。
十字盘会干涉到主轴~通常会打开控上的swash ring也就是菜神之鸟说的V8 PRO软件中那个循环环
不过我5.2E的100%舵量都没干涉。。。可能我的舵机太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