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2-02-28):
问题解决,ubec的问题,换了个ubec就正常了。

网友A:
我的机子没有出现过!!
学习中

网友B:
可以到V8群里去问下112362357

网友C:
接电的时候跳是自检,应该是跳3下。打舵干涉调十字盘博士帽里的循环环

楼主:
我的自检完怎么只跳一下?

网友C:
从新设置一遍吧,我刚说错了,自检是跳两下,不好意思差点误导

网友D:
正确自检是跳一下

网友E:
到底跳几下

网友F:
我的也好想抖一下

网友C:
就是上下跳一次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今天试飞了....悬停的时候一样会抖舵`````

楼主:
用的是DS610舵机,,是不是舵机不行了>???
要是舵机问题的话也只有一个抖啊,,可是三个舵机一起抖舵,,,我真搞不懂了

网友F:
哦。。v8接上电要等自检完。要是没自检完就动了飞机有时候出错。。我今天就差点炸了。。准备起飞油门都退到40%左右了才看出不锁尾。还有十字盘还是抖的。。我又重新插了等它自检完了上的罩子才正常了。。还有我的遥控器跟v8特别近的时候会出现抖舵机的情况。

网友G:
什么遥控器?我的FUTABA T8FG 之前用副厂接收机 要把遥控器里面的失控保护关掉,不然就会像楼主说的3个舵机会不时的跳一下的。就用接收机里面的失控保护。

网友H:
我的2个都是一次设置完成,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全是关闭的

网友I:
标题
我的mini v8 5.0自检是跳一次。飞了几百起落非常正常。不知道自检3次的是什么情况,楼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