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入手HL虎王前,先请教各位几个问题

楼主(2012-02-28):
1、HL虎王的行走线性如何?悬挂软吗?2、塑料波箱和金属波箱除了耐磨度,金属波箱是否行走更流畅?
3、平时在木地板和床上玩,塑料履带是否足够?
4、HL虎王和VSTANK虎王,除了外观,哪个值得购买?

楼主:
不在乎VSTANK的小比例

网友A:
我来回答一下 说的不对的地方 请指教 1 线性不知道 但悬挂 应该看你的悬挂弹簧的拉力 拉力大的肯定影 响 反之··· 2 要看你的波箱的齿轮排列方式 齿轮咬合的深浅 咬合过深 肯定紧一点 3 我很权威 我的恒龙虎1 今天才在土地上 农田中跑过 塑料的足够 但是虎的在摩擦力的大的地方 比如床上 虎1的后诱导轮上的螺丝容易弯 完了履带就极容易掉 4 不知道响

网友B:
操控性最好的,是全塑料冒烟版本,塑料波箱非常滑润!其次是钢波箱,最差是合金波箱。如果是你说的那些应用,全塑料版本够了。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
另外,HL红外版本的,炮管收缩效果好吗?

网友C:
没玩过,表示回答不了

网友A:
没玩过红外版本的 但你说的炮管收缩效果 是指收缩比较真实? 应该没有 因为没有真实的炮弹 没有后座力 所以只有炮管动弹

网友D:
标题
看过视频,觉得伸缩炮还行,只不过……有违常理的伸缩速度

网友E:
我买了vstank的 虎王 涂装还可以 自己再用铅笔稍微抹一下 看起来挺有效果的
但是vs的 坦克小又轻 跑起来像个玩具 没有HL的重量感 (我有hl的虎1)
所以放在架子上看看 买vs的 但要是经常玩的尤其是出去外面玩 还是hl的过瘾
另外看各位大侠们自己涂装hl的坦克 也不差啊
我都心动了 好想再买个hl的 虎王 等亨舍尔版的
vs的虎王都想出手了 我710买的 都没怎么玩 基本全新的 配件齐全(油箱 油桶 炮弹啥的)
仁兄如果考虑vs的
我可以600出
有兴趣 站内联系哈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淘宝上全新的650包快,还是2012款摇杆遥控器的。

网友F:
我也打算入手3888-1的虎王不过我的是技术升级的红外版(就是视频的那个东东)炮管伸缩我还是比较喜欢可以不用大力气去改炮管了比较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