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飞线换控你试过没有,爽呀

楼主(2012-02-28):
最近看了好多911的贴,看多了就买了一台玩玩,发现飞机是不错的,很稳,但控就好差劲的,怎样搞都不爽,心想如果像450那样的控来控它就好了。哈哈,,我想到了我最早买的CP2的控,因为最早买来学飞的,飞机已经烂了,但控还好的,就试试将CP2控的机器和变位器同911控的主板连在一起看看能不能用,哈,,装好一飞,爽呀,控制的精准度高出原装的M倍,自旋同行线都非常顺呀。不说了,发几个图看看,很少发图。不知能不能发到。

楼主:
来个视频试试

网友:
好消息啊

学习了
陈伯

网友:
原来是控的问题啊。。。

网友A:
··

发个教程吧

网友:
请发教程

引用 网友A:
发个教程吧

恭请LZ造福模友,发个详细教程!

另外,请问LZ那排线可造多长的才不会
因内阻过高而影响讯号传输?

陈伯

网友:
直接把板子换了不更好吗?两个空。。。创意很不错!

楼主:
 我用的是电脑硬盘线呀,我都是随意张线的长度剪少三分一就接上去了,很简单,就将原装控所有的电位器焊出来,再将所有电位器的接口接到大控上的电位器上就OK啦。

网友:
油门线性还是老样子,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可能要找厂家来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板放不进大控里呀。

网友:
现在都玩小飞机了,我们这里人手也差不多齐了 周末组织飞大机,上班休闲时间飞小机,真的很惬意呀

网友:
LZ的意思是将小控摇杆上的物理电位器去掉然后跟整个小控的电路板移植到大控里.用飞线接到大控的摇杆电位器对吗?

网友D:
看到有人折腾911我表示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想想办法肯定可以放进去的,本人之前也有这样的想法,觉得意义不太大就懒于去实施了。后在新购的911套机控上直接插上长的控杆就OK,只是控小手感有点不一样

网友F:
加视频顶一顶

网友G:
911逆时针转动是咋回事?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我一般把飞机电重插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