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到地狱-四轴炸机 - -!!惨

楼主(2012-02-28):
2分零5秒处开始炸机。。。
高度约有50米高。。15层楼高。。。
电池竟然没事。。。。

配置:x650v机架,飞腾30A,朗宇x2212 980kv,1047apc桨,玉兔飞控。

两只脚架报销。。

两只脚架报销。。

新买的狗2镜头也坏了。

新买的狗2镜头也坏了。

三个电机座坏了。

三个电机座坏了。

桨坏了两只。。

桨坏了两只。。

网友:
可怜得狗狗

网友:
慰问下LZ

网友:
再来干过。

网友:
悲剧呀
查到什么原因掉下来了吗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天空啊~这次损失可大了......
狗的镜头要加保护啊!!!

网友:
机机抽筋了! 悲惨的

网友:
怎么会掉下来呢     慰问下

网友:
操作失误???? 还是硬件失误?

网友:
四軸應該也要有個黑盒子分析墜機原因啊!!

网友:
JJ好坚挺啊··

网友:
什么问题造成的炸鸡 电机好像是朗宇的 飞控是用什么的 找出原因最重要

网友:
是什么回事掉下来了???

网友:
哦   这么厉害啊摔的

网友:
怎么飞着飞着掉下来了

网友:
什么原因?!平白无故的?!

网友:
玩航拍还是选专业飞控的好!

网友:
不是翻下来的,应该不是动力问题。。。。飞控,或者干扰问题,下来时有不断修正的情况,飞控问题可能性高点

网友A:
好像楼主一直用的玉兔飞控? 在高空受风的影响开始自动修正---修正过头---反修正,震荡失控?

网友B:
这个问题,我i遇上过,应该是开了CF功能或者航向锁定导致的!
楼主是否开了这两个功能呢?
应该是地磁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C:
如果是兔子 估计是CF若的祸
我也试过 大概4-5米掉了下来 安然无恙

网友D:
回复 网友B:
Cf航向锁定都没开,最新的固件的主平衡和辅助平衡都调小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是震荡失控

网友E:
额,我准备用玉兔航拍呢,怕怕

网友F:
参数太硬了
震荡了!
有解决办法的。你可以左右高速打方向舵,然后推副翼,试试可以修正出来。

网友G:
原帖由
fuliwang
于 2012-2-29 08:49 发表
是震荡失控
车震改机震

网友H:
这个让准备入兔子的我着实寒了一把。。这这,。。有点不放心啊。

网友I:
再去买好配件,继续折腾.........

网友F:
这个调试不够靠谱,虽然每种飞控都会震荡失控,但是商家调试OK后给出的应该可以兼容大多数飞机的。否则失控在所难免。

网友J:
我听音响感觉失控的时候风声大了不少呢?
呵呵~我不懂啊~别笑我~!